笔记本主板有根LVDS开路,能不能接地用,或者弄电阻分压

楼主(2017-12-16):
54 LCD_TXAOUT0-开路了

网友A:
一根信号线开路,屏幕应该只是一行出现轻微画异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根信号线开路,屏幕应该只是一行出现轻微画异吧

lvds0不良,是偏色,电阻分压吧,先确定vcm是多少,要不然瞎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ds0不良,是偏色,电阻分压吧,先确定vcm是多少,要不然瞎忙。

黑的变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ds0不良,是偏色,电阻分压吧,先确定vcm是多少,要不然瞎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拿万用表量一下lvsc的pn,然后平均一下,之后分到那个电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万用表量一下lvsc的pn,然后平均一下,之后分到那个电压即可。

阻值有要求吗?,欧姆,K?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阻值有要求吗?,欧姆,K?

一般lcd是3.3V,term是100r,摆幅要至少200mv,3ma驱动,你算一下,应该不是很复杂。想省事就把term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lcd是3.3V,term是100r,摆幅要至少200mv,3ma驱动,你算一下,应该不是很复杂。想省事就把term抠掉 ...

搞定了,用了1K 2K,谢谢 ,显卡虚焊了,独显认不到,标准模式还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定了,用了1K 2K,谢谢 ,显卡虚焊了,独显认不到,标准模式还能用  ...

标准模式是不装驱动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模式是不装驱动那样?

对,装驱动进不去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