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电压监控的实现方案

楼主(2017-12-16):
多路电压测量一般是:输入电压--多路开关--运放--ad转换,为了量程宽广,多路开关、运放、ad的电源需要+-15v,还得配一个+-15的电源模块。
但我的测量目标只有+5v,可能到5.25v,简化成这样:输入电压--电阻分压--多路开关--ad转换,因为只有正压,进入ad电压不超过基准电压,省去了运放和+-15的电源模块。
大家看看此方案怎样?谢谢

网友A:
什么AD?需要正负15V供电?
测的是交流还是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AD?需要正负15V供电?
测的是交流还是直流?

谢谢,我说的不一定准确,通用的运放、ad为了适应正负电压输入,配正负电源。
我这里不要负电压量程,简化了电路设计

网友B:
STM32自己就可以支持十几路的输入,模拟开关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自己就可以支持十几路的输入,模拟开关都省了

谢谢春风,要50路,stm32的不够

楼主:
假如5v模拟量,分压电阻选22k欧姆,能与AD的输入阻抗匹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假如5v模拟量,分压电阻选22k欧姆,能与AD的输入阻抗匹配吗?

分压后加一级运放跟随再进A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压后加一级运放跟随再进AD

如果将分压电阻选小点,如4.7kR,不想用更多的器件

网友D:
如果是50路,可以进行前级调理好了,后级用模拟开关进行切换,多路用一个AD口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50路,可以进行前级调理好了,后级用模拟开关进行切换,多路用一个AD口就可以 ...

谢谢。。。

网友(2018-01-28):
直接上个数采

楼主:
什么叫数采?数字采集?请明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数采?数字采集?请明示

数据采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