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JLINK调试EFM8BB10F8G时,可以动态观察变量吗

楼主(2017-12-16):
非常喜欢用STLINK V2在IAR环境下调试STM8S,特别是可以在WATCH中动态观察变量,非常的有效率。
最近STM8炒的很厉害,有心换用EFM8,但试了一下,还是只能在程序停止时观察变量,难道是自己没用好?JLINK不是可以动态观察的吗?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EFM是壁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FM是壁虎吧?

是的,其实STM8真心好用。

网友B:
这是C8051  JLINK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C8051  JLINK不支持

在SEGGER官网上可以看到JLINK是支持EFM8的,况且SILABS的官方评估板上就有JLIN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C8051  JLINK不支持

支持个别信号的51

网友:
EFM8的价格不比STM8便宜吧

网友:
很多单片机在全速运行的时候仿真器是不能访问寄存器和变量的,也不能设置断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其实STM8真心好用。

stm8调试感觉很慢,单步等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8调试感觉很慢,单步等好久

8位机里面,STM8算是最好用的了!
极少使用单步,一般是用调试器检查一下结果,但有动态观察功能会非常方便,不过也只是用一下而已。
看来很少有用EFM8的朋友,想了下,还是用STM8  QFN20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