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labot探墙雷达有人玩过吗?

楼主(2017-12-16):
看功能不错的说,不过amazon的评价高的很高,低的很低,那个评价高的很明显是说评价低的用户是因为手机差或者不会使用造成的体验差。

好像群里有人没有爱国,那就放几个山寨油管的链接给大伙看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amp;from=s1.8-1-1.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 ... amp;from=s1.8-1-1.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amp;from=s1.8-1-1.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amp;from=s1.8-1-1.2

网友A:
微波  ?

https://walabot.com/docs/walabot-tech-brief-416.pdf

白蚁探测器?

网友B:
淘宝有 寻线器,其实就是金属探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波  ?

https://walabot.com/docs/walabot-tech-brief-416.pdf

好像就是什么波段的雷达,看到改装到汽车上探测前方物体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 寻线器,其实就是金属探测吧

寻线器分几种,一种是电感感应的,一种是在电线上面加载波的,这种是雷达的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啊!二手房装修神器!

网友C:
两个月前玩过,用来探测墙里面是否有电线,还可以。帝国暂时无法山寨,里面电路板核心就一块芯片,芯片查不到资料。

网友D:
原理比较简单,做出来比较难,是一个2.4G/5GB 的雷达,可以买个  ADALM-PLUTO ,900多,,ADI 的SDR, 加个发射天线,搞软件,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月前玩过,用来探测墙里面是否有电线,还可以。帝国暂时无法山寨,里面电路板核心就一块芯片,芯片查不 ...

探测精确度和稳定度,使用方便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比较简单,做出来比较难,是一个2.4G/5GB 的雷达,可以买个  ADALM-PLUTO ,900多,,ADI 的SDR, 加个 ...

看到介绍说,天线好像有十几个的样子,不会是只有一个天线

网友:
这玩意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介绍说,天线好像有十几个的样子,不会是只有一个天线

那是相控阵雷达了。。淘宝到时可以买到天线 。。

楼主:
现在不到100刀,假货宝卖得比较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两个月前玩过,用来探测墙里面是否有电线,还可以。帝国暂时无法山寨,里面电路板核心就一块芯片,芯片查不 ...

米国一般是石膏墙比较好测,欧洲和国内砖墙为主,能测石膏墙的,很少有几款能测砖墙。

你用这款测的砖墙效果怎么样?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米国一般是石膏墙比较好测,欧洲和国内砖墙为主,能测石膏墙的,很少有几款能测砖墙。

你用这款测的砖墙 ...

它这个有不同玩法模式,比如可以先测空白砖墙背景,然后移动到有电线的砖墙。水泥墙没测过,普通一层砖墙是可以测出来的。另外手机测试不准估计是手机供电不足,我们是拿台式机供电测试的。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能测电线,水管,铁管。依据原理是他们介电常数不一样吧 没记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