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简单的使用LED指示灯做进度条?

楼主(2017-12-16):
如题,有仪器面板上有一个波段开关有9档(1Hz,5Hz,10Hz,50Hz,100Hz,500Hz,1KHz,5KHz,10KHz这样),每一档旁边有一个LED指示灯。比如我拨到第一档1HZ,旁边的LED灯亮起,拨到5HZ,5HZ对应的灯亮,1HZ的灯也亮着。如果拨到10Khz最大档,则所有的灯都亮。 这其实相当于用LED灯来做进度条,频率越高亮的灯越多,提示功率越大。 想实现这样的逻辑,但我不想用单片机来实现,因为IO口不够。本想用下图二极管串联隔开,但这样的话每个发光二极管电流不一样亮度也不一样,不被允许。 有什么简单办法可以实现这种逻辑呀?

网友A:
用595可以3根脚扩展到N个io

网友B:
你可以试试做一个恒流源,把你现在二极管换在LED灯,右边的灯和电阻不要了,最上面那个电阻也换成LED灯。

网友:
一个档位只点亮一个灯,不考虑一下?

网友C:
不用单片机可以肯定面积更大成本更高  用串转并吧

网友:
用数码管驱动芯片啊,I2C接口的,

网友D:
ED是一种病,我还好奇ED指示灯是什么,做出来了也会大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95可以3根脚扩展到N个io

这个要单片机参与啊,我打算用7、8个多输入的或门芯片来搭建

楼主:
引用 网友D:
ED是一种病,我还好奇ED指示灯是什么,做出来了也会大卖

抱歉标题少了个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单片机可以肯定面积更大成本更高  用串转并吧

我有三个这样的旋钮开关,一个用9个IO,3x9=27 单片机也没这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做一个恒流源,把你现在二极管换在LED灯,右边的灯和电阻不要了,最上面那个电阻也换成LED灯。 ...

普通LED灯管压降2V左右,我是5V供电 ,没法串联啊

网友E:
你用二极管隔开那个图就可以啊,亮度不均可以调整那个510限流电阻啊,比如第一个用大一点的,第二个小一点的,第三个更小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二极管隔开那个图就可以啊,亮度不均可以调整那个510限流电阻啊,比如第一个用大一点的,第二个小一点 ...

不行,这样会造成最小的一档和最大的一档亮度不一样。我改成了下面的这个电路,没画全,大致逻辑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这样会造成最小的一档和最大的一档亮度不一样。我改成了下面的这个电路,没画全,大致逻辑是这样。 ...

实际上你可以用一个音频电平指示集成,如LM3915之类的就可以了,输入你通过多位开关改变分压就行

网友:
电阻网络伪DA,然后多个比较器做伪AD,比较器输出驱动LED。。。

总赶紧略蛋疼,这个事情找个有20个IO的单片机也就干了,小封装的便宜单片机还是很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三个这样的旋钮开关,一个用9个IO,3x9=27 单片机也没这么多啊

27个LED可以用6个IO分时复用,6个IO可以驱动30个LED, 包括按键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行,这样会造成最小的一档和最大的一档亮度不一样。我改成了下面的这个电路,没画全,大致逻辑是这样。 ...

注意或门输入不要悬空,每个加个下拉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注意或门输入不要悬空,每个加个下拉电阻吧

电阻加上了,或门输出再接了一个MC1413,驱动LED

网友:
3楼方法最好,用三极管做个恒流源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将开关换成编码器,节省了一半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