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430E发送端TXD为什么加二极管?

楼主(2017-12-17):
要设计一块电路板,本来用的是CH430G,但由于对体积有要求,就想改用CH430E,还可以省掉晶振。
在厂家提供的原理图中,TXD端加入了一个二极管,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防止电流倒灌

网友:
其实是发光的?哈

楼主:
什么情况下电流倒灌?

网友:
USB供电,系统断电的情况下, TX脚的电流灌入MCU,
或反过来也有可能, 如果不是复杂的系统不用管.

网友A:
把二极管拿掉,否则会被坑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二极管拿掉,否则会被坑死

我觉得放一个电阻还可以。

网友B:
这是为了解决STC下载时 不能冷启动下载 而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为了解决STC下载时 不能冷启动下载 而加的

正解,去掉下载一次要人命

网友:
隔离电源作用,只提供下拉不输出高电平,高电平由目标自己上拉提供。

网友:
用于STC下载,这个二极管不能省。

网友:
最近用FT232RL下载STC,没用这个二极管,可以正常下载。但是MCU断电后,接在IO上面的LED微亮。估计就是这原因

网友:
应该是RXD加吧,,不加下载STC的时候你会生不如死。。。RXD会给系统供电,,无法复位下载。我曾经被这年搞的累死了,,才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若是TX&RX另一端是3.3V的系统,这样用相当于OC输出,可以防止5V灌入3.3V系统

网友:
看来都对stc下载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