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运放搭建恒流电路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7-12-17):
使用运放搭建恒流电路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电压电流保护

网友:
得看你需要做多大电流的

网友A:
如果电流小,对精度要求高,注意运放的性能、匹配电阻的精度、采样电阻的温飘和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流小,对精度要求高,注意运放的性能、匹配电阻的精度、采样电阻的温飘和精度 ...

要求比较高吧,好几个等级,相差差不多50倍

网友:
带宽高的运放使用不好容易自激。如果只是简单的稳定恒流应用,选低带宽高精度的就行了。量程范围宽最好用切换检流电阻的方式做档位选择。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56814

网友:
需要注意电源别接反了

网友:
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
唯一要注意的是别买到假的高精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