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nger 18.0.9 如何把 mil 修改为 mm

楼主(2017-12-17):
升级了 18 版本,感觉好多操作习惯发生了改变,以前的快捷键 都不能用了,一些操作在下拉菜单中也找不到了,比如修改PCB的一些属性,就不知道去哪儿找。

网友A:
在英文输入法下按字母q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英文输入法下按字母q

好的,多谢,我试一下

网友:
修改PCB的一些属性,还有原理图图纸的属性, 我之前也是找了很久, 因为菜单里面把这个都取消了。  后来才发现在右侧的边栏里面了(不选中任何元件情况下,点边栏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