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普源示波器高采样率时每10个点就错一个点,想问能修...

楼主(2017-12-17):
通道1在500M采样率时没问题,1G以上采样率出问题。

通道2在100M采样率时没问题,200M以上采样率出问题。

难道是高速AD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刚才特地看了下。没有这个现象,可以找个最新的固件刷一下看看。

网友:
不过这个型号的真是超级烂!使用体验超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刚才特地看了下。没有这个现象,可以找个最新的固件刷一下看看。 ...

固件哪里找,方便传一个上来?

网友:
开眼界了

网友:
国产的就没看到一个好的,我买一台胜利的也是,超级难用

网友:
可能国外对我国芯片封锁导致高速ADC买不到,所以国内都是多个ADC分时采集组成高速ADC的,这个普源的示波器应该是用5片AD9288组成的前端采集,就是10个独立的100M的ADC分时采集完成1G采样的,楼主这个现象很可能是其中一个ADC读取出现问题,因为刚刚好10个点出现一个点有问题。

楼主:
随便乱切换了几下通道,故障不见了。什么破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