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问金手指的夹具

楼主(2017-12-17):
一块电路板,编程口为6根金手指引出线,间距为1.25mm(或者是50mil)。
需要一个至少6位的夹具,能直接夹在金手指上。请问有什么样子的夹具?
我的电路板接口:

网友:
不知道,但是你可以用3D打印机或是cnc设计一个自己专用的。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型号,不知是否适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型号,不知是否适用?

我ca,牛逼

网友A:
如果有雕刻机,可以自己设计一个专用的烧录夹具,接触方式用探针,夹持机构需要设计防呆,比如加定位孔,防止接反了 。
我都自己设计,用雕刻机加工的专用治具,很好用。

网友B:
这个夹子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夹子叫什么名字?

sop16测试夹

网友C:
很早之前我用PC主板上拆的插座自己做过。不记得是内存还是PCI卡槽了。你可有尝试一下。
防反擦接口搞起来麻烦,所以要注意一下烧写口线序,设计成反插也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雕刻机,可以自己设计一个专用的烧录夹具,接触方式用探针,夹持机构需要设计防呆,比如加定位孔,防 ...

可惜没有雕刻机,只好找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早之前我用PC主板上拆的插座自己做过。不记得是内存还是PCI卡槽了。你可有尝试一下。
防反擦接口搞起来麻 ...

这个主意不错,可以试一下。

网友:
有2.54的小金手指插座,类似以前的ISA插座

网友D:
直接某宝上买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某宝上买现成的

有网址或图片吗?或者关键词。

网友:
淘宝搜索 SOP16测试夹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网址或图片吗?或者关键词。

就你3楼的那种

网友:
间距很少,没操作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型号,不知是否适用?

夹子还是太麻烦,要对齐。  台式跟内存条一样刚好能插进去就方便了。

网友:
要测试就买金手指对应的座子回来制版,做一个测试专用的电路测试。

网友E: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回来焊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6.40a5a8e7WLFo5e&id=546243630471&ns=1&abbucket=6#de ...

多谢。我再找一下50mil间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