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一种卧式排线端子, 针在底下焊到板上的,名称是什...

楼主(2017-12-18):
请问有一种排线端子, 针在底下焊到板上的,白色, 2.54间距, 名称是什么?

网友A:
没看懂路过等照片

网友:
XH2.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路过等照片

稍等, 刚才拍的图片太大

楼主:
不是这种      稍等我上图片

楼主:
对,  就是这种,  谢谢!

楼主:
是 7楼图片所示端子, 谢谢大家!

网友:
XH2.5(⊙o⊙)哦,2.54不行的,脚多了就装不上了

网友B:
这种端子脚距有2.5mm和2.0mm,要留意一下,180度是直插式,90度就是卧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端子脚距有2.5mm和2.0mm,要留意一下,180度是直插式,90度就是卧式

嗯, 谢谢提醒!

网友C:
前几天电磁炉坏了,拆开就是这种排线,我当时还拔了拔,感觉不对。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电磁炉坏了,拆开就是这种排线,我当时还拔了拔,感觉不对。哈哈哈 ...

好像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