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Win10通用应用的串口调试助手,带波形显示。

楼主(2017-12-18):
UWP win10 通用应用。 支持 PC、平板、手机。高分屏显示效果更好。
注,通用应用只支持win10 不支持win7 ,xp。

串口调试助手,
支持自定义波特率。

接收支持自动断帧,方便显示。
支持发送添加校验, 校验采用脚本方式。可自行编写校验方式。
支持多种文字编码。
支持波形显示。

www.microsoft.com/store/apps/9nblggh43hdm

大部分功能是免费的, 免费版没法使用校验和波形显示。使用下方礼品码可以免费升级到专业版

可添加多条波形。

网友A:
楼主啥语言写的?我的还在完善,用于电机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啥语言写的?我的还在完善,用于电机调试

c#   写的

网友B:
没有windows 10账号 也懒的注册帐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windows 10账号 也懒的注册帐号。

如果用win10 最好注册一下。商店中已经有很多优秀的应用。

网友C:
谢谢LZ,已领一个,平板上多了一个可以用的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LZ,已领一个,平板上多了一个可以用的工具了

平板,手机都可以用, 当然微软的手机已经绝迹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应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啥语言写的?我的还在完善,用于电机调试

颜色和背景跟示波器非常像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颜色和背景跟示波器非常像啊。

,仿示波器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示波器界面的

用的什么控件

网友A:
没用控件,C++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控件,C++码的

我也写过一个仿示波器的,太麻烦后来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写过一个仿示波器的,太麻烦后来就放弃了。

这画面太酷了!

楼主:
界面还是 C# +xmal 好用。c++ 弄起来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界面还是 C# +xmal 好用。c++ 弄起来麻烦。

是的,你那虚拟示波器界面底层是用啥GUI库?

网友E:
已下载.

礼品码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那虚拟示波器界面底层是用啥GUI库?

Win2D.uwp   可以让从C# 能调用 Directx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下载.

礼品码有什么用?

可以升级到专业版。波形显示,和校验,功能免费版没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升级到专业版。波形显示,和校验,功能免费版没法用。

我是先领了礼品码,然后安装的,这样安装后就自动是专业版了?

网友E:
另外楼主用的哪个版本的VS,写写UWP应该也挺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先领了礼品码,然后安装的,这样安装后就自动是专业版了?

是的。微软那边有记录,同一个账号以后下载都会是专业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楼主用的哪个版本的VS,写写UWP应该也挺爽的.

我用vs2017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2D.uwp   可以让从C# 能调用 Directx

win2d确实是好东西,我还在用gdi ,本想研究skia,光编译那个库的过程就让我止步了,

网友:
收藏。我主要是是喜欢你们的界面。
VB ,VC,labwindows都玩,目前觉得CVI比较简单。也接触了下electron,太超前了,与硬件不太想通,调DLL太麻烦,放弃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啥语言写的?我的还在完善,用于电机调试

图形用的啥控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图形用的啥控件?

没用控件,win32 gdi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控件,win32 gdi刷的

好吧,我发现好多人都在搞这个家伙。。。
我还是打算采用开源控件来搞得了。。
省点精力。

网友:
貌似没有发送文件功能

网友G:
哦,发送文件功能也是非免费版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哦,发送文件功能也是非免费版的对吧

不是啊。免费的

网友G:
哦。没注意,刚才试了下。还不错!礼品码试了下,好像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哦。没注意,刚才试了下。还不错!礼品码试了下,好像没什么用。

你点添加校验试一下,有没有提示购买专业版。没有提示说明已经使用了礼品码

网友E:
VS2017你用的什么版本的,分享个地址.

网友H:
win10 ltsb2016 点击不能下载,

网友:
接受到的数据也支持脚本就好了,处理下以便显示曲线

网友:
这个软件不错,可惜就不支持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E:
VS2017你用的什么版本的,分享个地址.

vs2017 下载地址
https://www.visualstudio.com/zh-hans/

网友I:
已经下载使用,正需要这样的工具来做调试,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好人,大大的赞

网友:
引用 网友H:
win10 ltsb2016 点击不能下载,

win10 ltsb2016没有应用商店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点添加校验试一下,有没有提示购买专业版。没有提示说明已经使用了礼品码 ...

楼主这个软件确实有很多方便的地方,比如发送文件会有明显的进度条显示。   不过我试了礼品码确实没有用:),点击添加校验是弹出升级窗。

网友:
已在WIN10本上安装,并升级到专业版。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软件确实有很多方便的地方,比如发送文件会有明显的进度条显示。   不过我试了礼品码确实没有用 ...

你换个浏览器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换个浏览器试一下。

嗯,换了IE。再从从你软件里面升级,提示失败。但是实际可以了,是专业版了。

网友:
谢谢楼主,已经在平板上安装。

网友J:
楼主高手,我的台式机是原生串口,为何打开串口时,总是显示“串口正在使用”,无法打开串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高手,我的台式机是原生串口,为何打开串口时,总是显示“串口正在使用”,无法打开串口啊! ...

你到 设置 -> 隐私 -> 其他设备 里看看是不是不允许使用。
如果不是这里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了怎么回事了。

楼主:
如果提示后台运行被禁用, 可以到 设置 -> 系统 -> 电池 ->应用的电池使用情况。   更改为允许应用使用后台任务。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到 设置 -> 隐私 -> 其他设备 里看看是不是不允许使用。
如果不是这里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了怎么回事了 ...

已经设置了,还是不行,可能是win10版本太高吧,1709  16299.125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换个浏览器试一下。

楼主,请教一下,我波形显示功能没用出来。有什么特殊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教一下,我波形显示功能没用出来。有什么特殊设置吗?

你把串口2,3脚短接 ,发这个试试。

L1=100,L2=200,

在波形哪里 添加 两条曲线  名字是 L1  L2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已经设置了,还是不行,可能是win10版本太高吧,1709  16299.125

那就是微软的问题。新API兼容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串口2,3脚短接 ,发这个试试。

L1=100,L2=200,

哦,不好意思,怪我没仔细看帮助文档。我以为直接显示数据连点。

网友K:
楼主串口号获取的有问题.建议修改.

WPF玩到这水平很不错了.

网友L:
谢谢楼主。。我下载不成功,待会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串口号获取的有问题.建议修改.

WPF玩到这水平很不错了.

可以点串口号前的 图钉 切换到串口号模式

网友:
这个不错,谢谢。波形功能希望可以再加强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楼主。。我下载不成功,待会再试试

微软商店就是不太好用。

网友:
很好用,可以把sscom收仓库了。
适合触摸操作,某些测试不用手忙脚乱找鼠标。
准备再买个串口蓝牙透传模块,如此可以拿着平板刷刷刷!

网友L:
引用 楼主:
微软商店就是不太好用。

刚刚试了还是不行, 用Ms Edge 也不行, 点Get App, 没有反应,(已经登录) 也不知道是否我电脑有防火墙, 或什么设定阻了。。
又或者什么插件缺省了, 看截图Ms Edge 有弹窗, Chrome, IE 是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刚刚试了还是不行, 用Ms Edge 也不行, 点Get App, 没有反应,(已经登录) 也不知道是否我电脑有防火 ...

你的win10 系统难道没装 微软商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win10 系统难道没装 微软商店

哦。。原来是这个, 我好像是在系统瘦身时去掉了 。。我安装再试试

网友L:
我的笔记本是IdeaPad Z400 touch, 提示不支持我的机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已经设置了,还是不行,可能是win10版本太高吧,1709  16299.125

跟这个无关,我也是最新版本,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笔记本是IdeaPad Z400 touch, 提示不支持我的机器

你系统版本低 最低支持 14393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系统版本低 最低支持 14393

遗憾。。我还真的是用很旧的版本, 我没有升级

网友:
又一个串口波形显示的,很赞啊

网友:
谢谢楼主,挺漂亮的界面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跟这个无关,我也是最新版本,没有问题。

今天试了一下,发现原生的串口都打不开,但是USB转换的都好用,三台机子都是如此,希望楼主高手能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今天试了一下,发现原生的串口都打不开,但是USB转换的都好用,三台机子都是如此,希望楼主高手能看看是 ...

这个真是暂时没办法,我这里没有带原生串口的的电脑

楼主:
觉得好用给个好评。

网友:
必须给个好评,确实好用

网友M:
楼主,您的串口调试助手软件界面设计得高大上,但是不能使用虚拟串口,总是提示串口被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您的串口调试助手软件界面设计得高大上,但是不能使用虚拟串口,总是提示串口被占用 ...

没用过虚拟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已经下载使用,正需要这样的工具来做调试,非常感谢楼主

认为好用,可以给个好评,

网友:
已经下载。
赞一个。以后肯定用得上。

楼主(2018-01-25):
还剩200多个礼品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剩200多个礼品码

应用商城被我删了 ,咋搞

网友N:
请教下,升级了礼品码,但是打开app,还是显示免费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到 设置 -> 隐私 -> 其他设备 里看看是不是不允许使用。
如果不是这里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了怎么回事了 ...

我的也是原生串口,也碰到了楼主软件打不开的情况。用xshell等串口软件是可以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教下,升级了礼品码,但是打开app,还是显示免费版啊

重启一下过一会就会显示专业版了.  UWP 的新API 兼容性还是不如 win32. 可以换条usb转串口线试一下.

网友:
下载安装了,工作正常,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启一下过一会就会显示专业版了.  UWP 的新API 兼容性还是不如 win32. 可以换条usb转串口线试一下. ...

本来打算下一个看看,结果发现下不下来。。遂放弃。。。遗憾。。

网友(2018-02-24):
USB转485的不能用只能收到开启串口的第一次数据 用sscom就好好的

网友:
楼主能出一个支持win7版本的吗?

网友:
有没有win7的,刚把win10系统装会 win7

楼主(2018-03-27):
win10 是趋势.

网友O:
不知道有没有测试过大数据显示会不会卡

楼主(2018-05-04):
引用 网友O:
不知道有没有测试过大数据显示会不会卡

放心绝对不卡。

网友:
求一个离线安装包

网友:
微软商店里。。好高级,哈哈

网友(2018-06-07):
曲线是用第三方控件开发的吗,还是自己写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楼主啥语言写的?我的还在完善,用于电机调试

是什么电机?通讯是什么接口,USB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是什么电机?通讯是什么接口,USB吗?

无刷电机,232

网友Q(2018-10-09):
礼品码失效了,请问还有吗!?

楼主(2019-01-24):
200个礼品码。2019/1/24  好用的话记得给个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Q:
礼品码失效了,请问还有吗!?

200个礼品码。2019/1/24  好用的话记得给个好评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 ... 2-JDHWD-44WW2-CM4FZ

网友R(2019-07-28):
楼主,串口助手能否更新一下,礼品码,都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串口助手能否更新一下,礼品码,都失效了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32540&mstoken=CWWM9-WM9H3-G6CCF-HG393-2JWRZ
最新礼品码  到期时间2020/1/28
好用的话记得给个好评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32540&mstoken=CWWM9-WM9H3-G6CCF-HG393-2JWRZ
最新礼品码  到 ...

好拼过了,谢谢坛友

网友S(2019-10-17):
引用 楼主: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32540&mstoken=CWWM9-WM9H3-G6CCF-HG393-2JWRZ
最新礼品码  到 ...

跟楼主反馈一下,串口10以上无法自动识别,手动选择也无法使用。 7.2.5版

楼主:
引用 网友S:
跟楼主反馈一下,串口10以上无法自动识别,手动选择也无法使用。 7.2.5版

点一下串口号旁边的图钉按钮,切换到另一种串口显示方式。

网友:
好东西,为什么我打开是  Collection Empty?

网友:
Microsoft store 里面搜索串口找到了,还需要登陆账号才能 专业版,~~~~~~~~~~~~

网友T(2020-02-12):
楼主你好,串口助手能否更新一下礼品码,都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你好,串口助手能否更新一下礼品码,都失效了!

礼品码

网友U:
花了28大洋升级专业版的,希望楼主不要让我失望

网友(2020-04-02):
真好用,刚用上

网友:
软件不错,已经安装,感谢分享

网友V:
用了一个多月   已经付费了  是真的好用  要是能增加多指令保存发送就更好了

网友(2020-05-10):
刚好需要,十分感谢

网友:
还能用,感谢楼主

网友W:
接路问问,有没有不是基于串口,而是基于TCP客户端的类似能绘制波形的小软件。

网友X(2020-11-17):
如果有4条命令,想定时循环发送能实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W:
接路问问,有没有不是基于串口,而是基于TCP客户端的类似能绘制波形的小软件。 ...

vofa+  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X:
如果有4条命令,想定时循环发送能实现吗?

vofa+  就可以

楼主(2021-03-24):
引用 网友X:
如果有4条命令,想定时循环发送能实现吗?

扩展命令里有个命令列表可以实现.有循环功能可以设置循环次数.命令之间也可以添加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V:
用了一个多月   已经付费了  是真的好用  要是能增加多指令保存发送就更好了 ...

可以试试扩展命令里,右下角的自定义命令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U:
花了28大洋升级专业版的,希望楼主不要让我失望

感谢支持.最新版8.0版本已经可以打开原先受限的串口了.

网友(2021-08-15):
楼主好,串口助手礼品码失效了,再送一个,谢谢!

网友:
升不到专业版,不知道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