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KW左右的可调开关直流电源,有哪些品牌?

楼主(2017-12-18):
公司接下来需要研究电机驱动器,需要这么一个东西。
因为之前公司的直流电源都用固纬的,刚看了固纬PHX 60-100FD 60V 100A的,需要差不多7W。
市面上,想了解哪些大公司这种电源做得比较多,价格一般在什么范围。谢谢各位。

网友A:
建议用chroma的,我们公司用chroma62012P 1200W80V60A,调IPM很好用。
你这可以用62050P 5000W100V100A的,不过可能62024P 2400W80V60A估计都够用了吧。

网友:
TDK-lambda,chroma都可以,都不便宜。

网友B:
做电机控制,要用双向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电机控制,要用双向电源。

双向是啥意思?

网友C:
正负电源!正半周和负半周!其实不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负电源!正半周和负半周!其实不用!

电源要能回馈啊,电机工作在二三象限的时候,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要能回馈啊,电机工作在二三象限的时候,怎么办?

二三象限是针对可控硅控制才有得吧!

网友D:
应该可以用铅酸电池堆一个电源吧

60V  100A 我的小电驴都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要能回馈啊,电机工作在二三象限的时候,怎么办?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直流电机的两端的电压和电流,分别是x、y轴。
假设正常工作时在第一象限,如果电机受到外界给它的扭矩,可能会工作于二、三象限。 这个时候可能会往电源灌电流。所以需要对应的测试电源,可以在这种情况下,也能正常工作。
是这样吗?

网友:
正转加速,正转减速,反转加速,反转减速。只要是减速的基本都要回馈能量,做变频器的经常会带刹车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chroma的,我们公司用chroma62012P 1200W80V60A,调IPM很好用。
你这可以用62050P 5000W100V100A的, ...

今天给chroma询价了,就是您说的这系列。
15kw 100V 12W
10kw 100V 9W

我找了一些国内的小公司的,10kw 在1w左右,但是没有数字控制,只是调压、限流输出。

楼主:
国内还有没有一些比较有口碑的公司?产品线比较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负电源!正半周和负半周!其实不用!

不要乱讲,双象限电源既可以输出功率又可以吸收功率。电机刹车有回馈制动的,如果电源不能吸收掉这部分功率,就只能用刹车电阻或者烧东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二三象限是针对可控硅控制才有得吧!

都有。只要涉及到电机减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给chroma询价了,就是您说的这系列。
15kw 100V 12W
10kw 100V 9W

嫌贵就买洋垃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都有。只要涉及到电机减速。

电机减速,电机相当发电机,电源当负载消耗能量!是这个意思么?

就相当H桥,可正可负!  和电机的运转状态配合,让能量有流通回路!

是常听说有些元件要工作在第几象限,知道可控硅的多一些!

电机还只知道能耗制动!制动电阻!

理解不对的地方还请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减速,电机相当发电机,电源当负载消耗能量!是这个意思么?

就相当H桥,可正可负!  和电机的 ...

电机也有四个象限,正转电动,正转发电,反转发电,反转电动.

网友(2018-02-18):
中兴2400两个并联,用3代控制板,成本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以用铅酸电池堆一个电源吧

60V  100A 我的小电驴都能输出

简单直接,好方法。

网友:
N8757 60V 85A 5.1KW (5-6W

网友(2018-05-05):
我公司有人用德国EA电源,3kw 15kw都有。楼主您可以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