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开发】手把手教你4418/6818开发板屏幕修改

楼主(2017-12-18):
本文转自迅为: http://www.topeetboard.com
开发平台:iTOP-4418/6818开发板

4418&6818屏幕修改分别需要修改uboot和内核,首先是修改uboot。

1.首先进入到android源码目录下:

图1
4418平台,需要修改uboot的文件是:u-boot/board/s5p4418/drone2/board.c,使用vi命令打开这个文件,屏幕的默认参数设置在49行到93行,如下图:

图2
4418暂时支持9.7寸,7寸,4.3寸屏幕,他们的设置在该文件,如下图所示的地方:

图3
上图中代码的功能,首先是从uboot的环境变量里面读取出当前使用的哪款屏幕,然后根据屏幕类型选择对应分支的设置。比如屏幕的宽,高,刷新率,如果用户使用其它的屏幕,需要在此处修改(需要根据自己屏幕的参数,修改图2中的那些默认变量)(6818的修改文件是:u-boot/board/s5p6818/dronel/board.c,方法同上)

2,linux内核部分的修改:
首先是文件kernel/arch/arm/plat-s5p4418/topeet/include/cfg_main.h(6818对应的文件是:kernel/arch/arm/plat-s5p6818/topeet/include/cfg_main.h)
这个文件里定义里一组与屏幕相关的宏,如下所示:
/*------------------------------------------------------------------------------
*      Display (DPC and MLC)
*/
/* Primary */
#define CFG_DISP_PRI_SCREEN_LAYER               0
#define CFG_DISP_PRI_SCREEN_RGB_FORMAT          MLC_RGBFMT_A8R8G8B8
#define CFG_DISP_PRI_SCREEN_PIXEL_BYTE          4
#define CFG_DISP_PRI_SCREEN_COLOR_KEY           0x090909

#define CFG_DISP_PRI_VIDEO_PRIORITY                             2       // 0, 1, 2, 3
#define CFG_DISP_PRI_BACK_GROUND_COLOR          0x000000

#define CFG_DISP_PRI_MLC_INTERLACE              CFALSE

#define CFG_DISP_PRI_LCD_WIDTH_MM                               154
#define CFG_DISP_PRI_LCD_HEIGHT_MM                              85

/* modify by cym 20150811 */
#if 0
#define CFG_DISP_PRI_RESOL_WIDTH                        1024    // X Resolution
#define CFG_DISP_PRI_RESOL_HEIGHT                               600     // Y Resolution
#else
#define CFG_DISP_PRI_RESOL_WIDTH                        800//1024    // X Resolution
#define CFG_DISP_PRI_RESOL_HEIGHT                               1280//768     // Y Resolution
#endif
/* end remove */

#define CFG_DISP_PRI_HSYNC_SYNC_WIDTH            20
#define CFG_DISP_PRI_HSYNC_BACK_PORCH           160
#define CFG_DISP_PRI_HSYNC_FRONT_PORCH          160
#define CFG_DISP_PRI_HSYNC_ACTIVE_HIGH          CTRUE
#define CFG_DISP_PRI_VSYNC_SYNC_WIDTH            3
#define CFG_DISP_PRI_VSYNC_BACK_PORCH            23
#define CFG_DISP_PRI_VSYNC_FRONT_PORCH           12
#define CFG_DISP_PRI_VSYNC_ACTIVE_HIGH          CTRUE

#define CFG_DISP_PRI_CLKGEN0_SOURCE             DPC_VCLK_SRC_PLL2
#define CFG_DISP_PRI_CLKGEN0_DIV                12 // even divide
#define CFG_DISP_PRI_CLKGEN0_DELAY              0
#define CFG_DISP_PRI_CLKGEN0_INVERT                             0
#define CFG_DISP_PRI_CLKGEN1_SOURCE             DPC_VCLK_SRC_VCLK2
#define CFG_DISP_PRI_CLKGEN1_DIV                1
#define CFG_DISP_PRI_CLKGEN1_DELAY              0
#define CFG_DISP_PRI_CLKGEN1_INVERT                             0
#define CFG_DISP_PRI_CLKSEL1_SELECT                             0
#define CFG_DISP_PRI_PADCLKSEL                  DPC_PADCLKSEL_VCLK      /* VCLK=CLKGEN1, VCLK12=CLKGEN0 */

#define CFG_DISP_PRI_PIXEL_CLOCK                                800000000/CFG_DISP_PRI_CLKGEN0_DIV

#define CFG_DISP_PRI_OUT_SWAPRB                                 CFALSE
#define CFG_DISP_PRI_OUT_FORMAT                 DPC_FORMAT_RGB888
#define CFG_DISP_PRI_OUT_YCORDER                DPC_YCORDER_CbYCrY
#define CFG_DISP_PRI_OUT_INTERLACE              CFALSE
#define CFG_DISP_PRI_OUT_INVERT_FIELD           CFALSE
#define CFG_DISP_LCD_MPY_TYPE                                           0

/*------------------------------------------------------------------------------
*      LVDS
*/
/* modify by cym 20150811 */
#if 0
#define CFG_DISP_LVDS_LCD_FORMAT                LVDS_LCDFORMAT_VESA
#else
#define CFG_DISP_LVDS_LCD_FORMAT                LVDS_LCDFORMAT_JEIDA
#endif
/* end modify */
然后是文件:kernel/arch/arm/plat-s5p4418/topeet/device.c(6818对应的文件:kernel/arch/arm/plat-s5p6818/topeet/device.c)
在这个文件找到函数setup_width_height_param,如下:
/* add by cym 20151128 */
#if 1
static int __init setup_width_height_param(char *str)
{
        if (!strncasecmp("9.7", str, 3)) {
                //printk("fun:%s, line = %d(lcdtype:%s)\n", __FUNCTION__, __LINE__, str);
#if defined(CONFIG_TOUCHSCREEN_FT5X0X)
                //printk("fun:%s, line = %d(lcdtype:%s)\n", __FUNCTION__, __LINE__, str);
                ft5x0x_pdata.screen_max_x = 768;
                ft5x0x_pdata.screen_max_y = 1024;
#endif

#if defined (CONFIG_FB_NXP)
#if defined (CONFIG_FB0_NXP)
                //printk("fun:%s, line = %d(lcdtype:%s)\n", __FUNCTION__, __LINE__, str);
                fb0_plat_data.x_resol = 1024;
                fb0_plat_data.y_resol = 768;
#endif
#endif
        }
        else if(!strncasecmp("7.0", str, 3))
        {
#if defined(CONFIG_TOUCHSCREEN_FT5X0X)
                //printk("fun:%s, line = %d(lcdtype:%s)\n", __FUNCTION__, __LINE__, str);
                ft5x0x_pdata.screen_max_x = 800;
                ft5x0x_pdata.screen_max_y = 1280;
#endif

#if defined (CONFIG_FB_NXP)
#if defined (CONFIG_FB0_NXP)
                //printk("fun:%s, line = %d(lcdtype:%s)\n", __FUNCTION__, __LINE__, str);
                fb0_plat_data.x_resol = 800;
                fb0_plat_data.y_resol = 1280;
#endif
#endif
        }

/* add by cym 20160222 */
#if 1
        else if(!strncasecmp("4.3", str, 3))
        {
#if defined (CONFIG_FB_NXP)
#if defined (CONFIG_FB0_NXP)
                //printk("fun:%s, line = %d(lcdtype:%s)\n", __FUNCTION__, __LINE__, str);
                fb0_plat_data.x_resol = 480;
                fb0_plat_data.y_resol = 272;
#endif
#endif
        }
#endif
/* end add */

/* add by cym 20170810 */
#if 1
        else if(!strncasecmp("1024x600", str, 8))
        {
#if defined(CONFIG_TOUCHSCREEN_FT5X0X)
                //printk("fun:%s, line = %d(lcdtype:%s)\n", __FUNCTION__, __LINE__, str);
                ft5x0x_pdata.screen_max_x = 600;
                ft5x0x_pdata.screen_max_y = 1024;

                ft5x0x_i2c_bdi.irq = PB_PIO_IRQ(CFG_IO_TSC2007_TOUCH_PENDOWN_DETECT);
                ft5x0x_pdata.gpio_irq = CFG_IO_TSC2007_TOUCH_PENDOWN_DETECT;

                tsc2007_i2c_bdi.irq = NULL;//PB_PIO_IRQ(CFG_IO_TOUCH_PENDOWN_DETECT);
#endif

#if defined (CONFIG_FB_NXP)
#if defined (CONFIG_FB0_NXP)
                //printk("fun:%s, line = %d(lcdtype:%s)\n", __FUNCTION__, __LINE__, str);
                fb0_plat_data.x_resol = 1024;
                fb0_plat_data.y_resol = 600;
#endif
#endif
        }
#endif
/* end add */

/* add by cym 20161104 */
#if 1
        else if(!strncasecmp("hdmi", str, 3))
        {
                #if defined (CONFIG_FB_NXP)
#if defined (CONFIG_FB0_NXP)
                //printk("fun:%s, line = %d(lcdtype:%s)\n", __FUNCTION__, __LINE__, str);
                fb0_plat_data.x_resol = 1920;
                fb0_plat_data.y_resol = 1080;
#endif
#endif
        }
#endif
/* end add */

        //printk("fun:%s, line = %d\n", __FUNCTION__, __LINE__);
}
early_param("lcdtype", setup_width_height_param);
#endif
/* end add */
这个函数根据uboot传递过来的lcdtype选择对应屏幕的设置,这里主要是修改屏幕的分辨率,如果使用其它屏幕,修改对应的分辨率就可以了。
然后是文件:kernel/arch/arm/mach-s5p4418/dev-display.c(6818对应的文件:kernel/arch/arm/mach-s5p4418/dev-display.c)
同样在这个文件找到函数:setup_width_height_param,如下所示:
/* add by cym 20151128 */
#if 1
static int __init setup_width_height_param(char *str)
{
        if (!strncasecmp("9.7", str, 3)) {
#if defined (CONFIG_NXP_DISPLAY_LCD)
#if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WIDTH) &&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HEIGHT)
                __lcd_vsync.h_active_len = 1024;
                __lcd_vsync.v_active_len = 768;
                __lcd_vsync.clk_div_lv0 = 14;
#endif
#endif

#if defined (CONFIG_NXP_DISPLAY_LVDS)
#if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WIDTH) &&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HEIGHT)
                __lvds_vsync.h_active_len = 1024;
                __lvds_vsync.v_active_len = 768;
                __lvds_vsync.clk_div_lv0 = 14;
#endif
#endif

#if defined (CONFIG_NXP_DISPLAY_MIPI)
#if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WIDTH) &&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HEIGHT)
                __mipi_vsync.h_active_len = 1024;
                __mipi_vsync.v_active_len = 768;
                __mipi_vsync.clk_div_lv0 = 14;
#endif
#endif
        }
        else if(!strncasecmp("7.0", str, 3))
        {
#if defined (CONFIG_NXP_DISPLAY_LCD)
#if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WIDTH) &&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HEIGHT)
                 __lcd_vsync.h_active_len = 800;
                 __lcd_vsync.v_active_len = 1280;
#endif
#endif

#if defined (CONFIG_NXP_DISPLAY_LVDS)
#if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WIDTH) &&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HEIGHT)
                 __lvds_vsync.h_active_len = 800;
                 __lvds_vsync.v_active_len = 1280;
#endif
#endif

#if defined (CONFIG_NXP_DISPLAY_MIPI)
#if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WIDTH) &&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HEIGHT)
                 __mipi_vsync.h_active_len = 800;
                 __mipi_vsync.v_active_len = 1280;
#endif
#endif
        }

/* add by cym 20160222 */
#if 1
        else if(!strncasecmp("4.3", str, 3))
        {
#if defined (CONFIG_NXP_DISPLAY_LCD)
#if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WIDTH) &&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HEIGHT)
                 __lcd_vsync.h_active_len = 480;
                 __lcd_vsync.v_active_len = 272;

                __lcd_vsync.clk_div_lv0 = 24;
                __lcd_vsync.clk_div_lv1 = 2;
#endif
#endif

#if defined (CONFIG_NXP_DISPLAY_LVDS)
#if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WIDTH) &&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HEIGHT)
                 __lvds_vsync.h_active_len = 480;
                 __lvds_vsync.v_active_len = 272;

                __lvds_vsync.clk_div_lv0 = 24;
                __lvds_vsync.clk_div_lv1 = 2;
#endif
#endif

#if defined (CONFIG_NXP_DISPLAY_MIPI)
#if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WIDTH) &&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HEIGHT)
                 __mipi_vsync.h_active_len = 480;
                 __mipi_vsync.v_active_len = 272;

                 __mipi_vsync.clk_div_lv0 = 24;
                 __mipi_vsync.clk_div_lv1 = 2;
#endif
#endif
        }
#endif
/* end add */

/* add by cym 20170810 */
#if 1
        else if(!strncasecmp("1024x600", str, 8))
        {
#if defined (CONFIG_NXP_DISPLAY_LCD)
#if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WIDTH) &&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HEIGHT)
                 __lcd_vsync.h_active_len = 1024;
                 __lcd_vsync.v_active_len = 600;

                //__lcd_vsync.clk_div_lv0 = 24;
                //__lcd_vsync.clk_div_lv1 = 2;
#endif
#endif

#if defined (CONFIG_NXP_DISPLAY_LVDS)
#if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WIDTH) &&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HEIGHT)
                 __lvds_vsync.h_active_len = 1024;
                 __lvds_vsync.v_active_len = 600;

                //__lvds_vsync.clk_div_lv0 = 24;
                //__lvds_vsync.clk_div_lv1 = 2;
#endif
#endif

#if defined (CONFIG_NXP_DISPLAY_MIPI)
#if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WIDTH) &&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HEIGHT)
                 __mipi_vsync.h_active_len = 1024;
                 __mipi_vsync.v_active_len = 600;

                 //__mipi_vsync.clk_div_lv0 = 24;
                 //__mipi_vsync.clk_div_lv1 = 2;
#endif
#endif
        }
#endif
/* end add */

/* add by cym 20161104 */
#if 1
        else if(!strncasecmp("hdmi", str, 3))
        {
#if defined (CONFIG_NXP_DISPLAY_LCD)
#if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WIDTH) &&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HEIGHT)
                 __lcd_vsync.h_active_len = 1920;
                 __lcd_vsync.v_active_len = 1080;
#endif
#endif

#if defined (CONFIG_NXP_DISPLAY_LVDS)
#if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WIDTH) &&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HEIGHT)
                 __lvds_vsync.h_active_len = 1920;
                 __lvds_vsync.v_active_len = 1080;
#endif
#endif

#if defined (CONFIG_NXP_DISPLAY_MIPI)
#if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WIDTH) && defined(CFG_DISP_PRI_RESOL_HEIGHT)
                 __mipi_vsync.h_active_len = 1920;
                 __mipi_vsync.v_active_len = 1080;
#endif
#endif
        }
#endif
/* end add */

        //printk("fun:%s, line = %d\n", __FUNCTION__, __LINE__);
}
early_param("lcdtype", setup_width_height_param);
#endif
/* end add */
这个函数根据uboot传递过来的lcdtype选择对应屏幕的设置,这里主要是修改屏幕的分辨率,刷新率,如果使用其它屏幕,修改对应的分辨率就可以了。
关于屏幕的设置主要就是修改上面的文件

网友A:
请问4418支持rgb接口lcd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4418支持rgb接口lcd么

有RGB接口,支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RGB接口,支持的

那网站的图是错的,把rgb标成uart了

网友:
4418是阉割版

楼主:
是的,4418相当于4412的裁剪版,价格也比4412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