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8PA 低温不工作

楼主(2017-12-19):
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是否遇到过ATmega168PA 低温不工作的现象。

使用Atmega168PA已很长时间,今天第1次遇到。

焊接了4块板子,烧写同样的熔丝位(内部RC 8M)和程序。 其中1块线路板,上电后就重启,不能正常工作,其它3块线路板正常。

将有问题的线路板,所有的外围芯片均焊掉,现象依旧,重新焊接引脚,现象依旧,再焊接引脚时,发现问题,刚焊接完正常,在过一段时间,就开始反复重启。此时考虑到温度问题,则让烙铁靠近芯片一会儿,再上电就正常,待一会儿,温度下来,就开始重启,我现在室温不太高,也应在5度以上。

实在没有方法,将芯片焊掉,载重新焊一片上去,就正常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遇到过,谢谢大家

网友:
5℃,就不工作。
不可思议。
检查 程序 看看。

网友:
如果片子不是拆机件是原装正品,那么不应该。

检查下程序。或者残留的助焊剂要洗干净后晾干。

网友:
5度算啥低温,商业级的也没问题。我认为是助焊剂,或者焊接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用的atmega48xxxxxx,现象是低温“不工作”,
以前的文档是错的CSx2/1/0 设置成0/0/0时,是1分频,现在搜到的文档都表示为“无时钟, T/C 不工作”了,
但是,实际芯片把CSx2/1/0 设置成0/0/0时,常温下仍然是1分频的。但在低温下,时钟就断了。

网友:
真要确定是温度原因, 哪个温度箱子来确认一下,这样才严谨; 或扔了

网友:
前几天刚把 Arduino 放在哈尔滨室外 (-20℃)连续工作 1h 的路过。
早些时候用 m8a 在 -10℃ 的地方连续工作过 12h,也没见着死机重启。

我的三套UNO(m328p)、一套MEGA(m2560)都承受过这种低温,最后最差也是锂电池没电了才停下来,没有啥毛病。
不过这些板子都是外部晶振(16M)的,不是内部 RC。

片子都是某宝搞的,并没有刻意去要求等级,目测也就商业级。

网友:
maga16零下40,存储状态转工作状态都没有问题。

网友A:
被手上的静电打坏了吧?

网友:
我用MEGA169做的板子,零下40度都运行得妥妥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西安地区零下10度左右,ATmega48开机不工作,把手持设备怀里放暖10分钟就可以启动了。零下3-5度基本可以启动

楼主:
谢谢各位
我也是第1次碰到,所以昨天晚上,很纳闷,才在这里发帖的。
只有一片这样,该片视在XX商城买的,应该是正品,关键是我烙铁靠近芯片立即正常,移开后,过一会儿,就反复重启。
我昨晚已将该芯片焊下,换了一片新的,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手上的静电打坏了吧?

没那么脆弱

网友B:
有的时候, 还真不能不信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时候, 还真不能不信邪

新片子本身坏的可能性是有的。

网友(2018-05-24):
换一片就行了。可能是片子自己的问题。

网友:
ATmega16 的价格和货期,现在还有人多人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