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自己做的GD32F130小板子

楼主(2017-12-19):
原来一直使用STM32,需要功能少的时候就选STM32F030F4P6,但这家伙只有一个串口,略不爽。
后来GD32也出来了M0。就看了一下还不错。选了GD32F130F8P6做了一下测试,还算满意,资料
提供给大家。
代码是SI码的,用的GD自家的库,使用时和ST的差不多,很好上手,KEIL 5编译的。
这个芯片的资源优势还行,价格也算友好,比较爽的有几点:
1、主频内部晶振可以跑到72M,这就爽啦
2、带了两个串口,关键是和ST的M0一样,TX/RX引脚可以交叉,硬件狗小朋友再也不用担心引脚画错啦!!
3、其中F150型号带了比较器功能
4、USART1自带硬件超时功能,这对于解析485或者AT指令就简单了
废话不多说了,上菜了…………

想试试这个芯片的可以来我这买块,在这谢谢大家支持,后续代码会继续更新,带来更高级应用
报上暗号(我是阿莫坛友)包邮
如有违规,请老大手下留情

网友A:
学习一下    一直想用GD的片子(便宜、加密性好),但是一直没在量产产品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    一直想用GD的片子(便宜、加密性好),但是一直没在量产产品上用 ...

这片子用它量产的不少呢

网友:
不错,可能有空试一下

网友:
价格实惠,毕竟源码都那么大

网友B:
这个和st的库兼容不

网友C:
扯蛋呢,这明明是M3,怎么会是M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库文件“GD32F1x0_Firmware_Library_V2.0.0” ,GD的官网都没看到,楼主是如何得到的? ...

从哪来的不太记得了,我这确实是这个GD32F1x0_Firmware_Library_V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st的库兼容不

用的是GD自己的库,不过好像也可以用S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扯蛋呢,这明明是M3,怎么会是M0呢?

兄台眼力好,这个确实是M3核,不过GD用它来和ST的M0竞争的

网友E:
也想尝试一下GD的芯片,但就是不知道在那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想尝试一下GD的芯片,但就是不知道在那里买?

jlc啊  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jlc啊  字数补丁

嗯,真是惭愧,我还没有在JLC上买过东西...

网友:
F130系列是不是也有flash后面部分访问大延迟的问题呢?

网友:
130手册上写着不是最大48MHz吗?

网友:
啥价格 FLASH 有问题吧

网友:
21ic有GD专版,有此库下载。支持楼主

网友:
这个片子价位多少?

网友F:
这个和STM32F030F4 引脚兼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和STM32F030F4 引脚兼容么?

PIN TO PIN

网友G:
请问怎么烧录啊?直接用JLINK找不到芯片啊?

网友H:
USB 与ST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USB 与ST兼容????

130没USB,我也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怎么烧录啊?直接用JLINK找不到芯片啊?

就是用Jlink啊,串口也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Jlink啊,串口也可以下载

Jlink 提示SWD找不到设备啊,不知道跟驱动程序有没有关系,用的是V4.91

网友(2018-03-20):
不知道 这个芯片和 GD32F130C8T6有什么区别  俩个东西不一样吗?  GD32F130XX手册也有俩个版本 一个写 48MHZ  一个写 72mhz  。。。

网友I(2018-08-21):
引用 楼主:
就是用Jlink啊,串口也可以下载

楼主,我下载也不成功,我用的是你的工程,芯片改成了f130f6那个芯片,下载用的jlink,驱动v4.78,驱动里面没有gd的芯片所以还是选择的st的芯片,

编译器是mdk5.20,下载的时候直接在编译器界面上点击下载键就提示“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

是不是还需要做什么设置,望指点。可以付费请教,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下载也不成功,我用的是你的工程,芯片改成了f130f6那个芯片,下载用的jlink,驱动v4.78,驱动里 ...

mdk5.2 有GD32的pack包,下载后可以找到GD32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每次下载倒是很顺畅的,Jlink-v9,SWD方式

网友I:
引用 楼主:
mdk5.2 有GD32的pack包,下载后可以找到GD32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每次下载倒是很顺畅的,Jlink-v ...

是安装了pack包,不然在device里也找不到这个芯片了

但是下载一直提示出错,这个是mdk里提示的错误:

下面这个是直接在segger里下载的错误提示,segger已经升级到6.34了:

网友I:
找了官方技术支持,根本原因是jlink设置问题,从原来stm32移植过来的程序,要先删掉工程根目录下面的JLinkSettings.ini,然后再重新设置jlink,另外速度设置低一些就差不多了

另外谢谢楼主的工程示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是安装了pack包,不然在device里也找不到这个芯片了

但是下载一直提示出错,这个是mdk里提示的错误:

MDK里面用ST对应的型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MDK里面用ST对应的型号就好了

我用的是f130的,st没有对应的型号啊

网友:
据说这个IC性价比蛮高的,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了官方技术支持,根本原因是jlink设置问题,从原来stm32移植过来的程序,要先删掉工程根目录下面的JLinkS ...

解决就好,这个芯片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每次看见GD32什么的,然后标榜什么跟STM32 PIN TO PIN ,我就总想发笑,不知为何!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学习一下    一直想用GD

网友(2018-12-17):
用内部RC的话最高可以跑到多少时钟?72M还是48M?网上资料很乱,官网看的是48M,立创商城看到的资料又是72M

网友K:
请问楼主,STM32F030F4P6的程序可以不经任何改动直接运行到GD32F130F4么?

网友:
国产的芯片还是要支持啊

网友K(2019-02-20):
哎,gd32f130比同规格的stm32f030还贵五毛,lc有售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哎,gd32f130比同规格的stm32f030还贵五毛,lc有售

性能和存储上比030大的。而且lc的价格仅供参考

网友(2020-03-31):
例程写的非常好。。。。

网友(2020-08-22):
用了你的代码,请问怎么使用SYSTICK。
我在代码中调用了“SysTick_Configuration();//1ms中断一次”
进不了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TimingDelay_Decrement();
}
还需要做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STM32F030F4P6的程序可以不经任何改动直接运行到GD32F130F4么?

可以不经任何改动移植到APM32F030F4P6
GD和ST是有区别的

网友:
刚开始用这个IC代替STM32F030,谢谢楼主例程,不知后面有没有更新?

网友:
楼主,你的ADC MDA HSI例程仿真运行时ADC取不到值,全为0,我用的IC为DG32F130C8T6
麻烦楼主帮忙指教下,不胜感谢!!!

网友(2020-09-24):
GD芯片和stm32还是有个别差异的,不能百分百替换吧

网友(2020-11-09):
楼主是GD代理吗?有没有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