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做收手环手表GUI (付费)

楼主(2017-12-19):
有没有熟悉做手环手表GUI 框架的朋友,UI已经让美工做好了,帮忙在芯片上实现就好的了
使用nrf52832 + freertos

需要菜单管理,方便修改菜单里面的内容,支持文字显示,有上位机设计界面模拟UI是最好不过了

轻量级嵌入式GUI,不要emWin(uCGUI) 、TouchGFX 、EmbeddedWizard、μGFX之类的,太大太臃肿了
uGUI是比较轻量,但设计风格是上个世纪的,跟Windows 95 一样

求帮忙推荐一个好用的GUI , 或帮助写一个 ,或帮忙推荐一个人能做这个的
付报酬,私聊我

网友:
要啥gui,堆图片就行了

网友:
直接贴图就好了
先做个背景图显示出来,有数据的地方直接叠加上去

网友A:
想了解楼主用的是什么屏幕
OLED得吗?

网友:
这么简单的内容,不需要GUI框架啊

网友:
贴图+局部刷新,话说现在赶手环末班车会不会迟了点

网友:
贴图片吧

网友B:
心率68那个BMP应该是B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了解楼主用的是什么屏幕                                                                             ...

0.96 TFT 彩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心率68那个BMP应该是BPM

是的,图片弄错了

网友:
界面这么简单直接贴图好点,上gui51822留给你用的RAM让人着急啊

网友:
不需要GUI,直接刷图片

网友:
52832+freertos能用几天?有什么功能

网友:
哈哈,智能手环的界面

网友:
点阵数少,可以直接刷

网友C:
如果只是这些内容, 直接图片上叠加就可以了, 根本不需要GU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这些内容, 直接图片上叠加就可以了, 根本不需要GUI的

有很多图片的,还有不同的字体

网友D:
很多图片和字库,应该上SPI FLASH....
界面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图片和字库,应该上SPI FLASH....
界面这么简单。

界面不只这么简单的,只上传了几个图而已,已经用了SPI FLASH,但需要比较方便的切换菜单,改变菜单内容,显示文字等。。。

网友:
一般都是用贴图刷新的方式做的,界面多,可以先把数据提取出来放在SPI FLASH中,读取刷新就可以了,我们之前的手环是这样处理的。再说手环这行前两年不是已经做死了吗?

网友:
我的gui可以做

网友:
做这个需要GUI做什么?需求有问题。直接贴贴图就行了。

网友E:
我也写了一个Zlg gui改的。基本上就是自己写的菜单状态机,加每个手环的菜单逻辑,菜单显示项。还有自己写的统一的文字显示接口,通过参数可选字体,文字编码转换,文字排版,对齐方式。但也没有现成的gui好用。只是为了省电所以才自己搞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写了一个Zlg gui改的。基本上就是自己写的菜单状态机,加每个手环的菜单逻辑,菜单显示项。还有自己写 ...

我之前也是自己搞,贴图片方式,但现在换彩屏了,经常改UI ,要对坐标,很麻烦,所以看看有没方便的G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