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labot拆解图片

楼主(2017-12-19):
看到坛友对walabot感兴趣,为促进帝国山寨事业,将手头walabot拆解拍照。

网友:
探测距离可以到多少?

网友:
评测说是10厘米左右的深度

网友:
哇靠,这么牛X ,个人很难山寨吧。
我等也就是留着哈喇子看看就行了。

网友:
居然有这种玩意。X宝看价格也不贵,很适合维修师傅去砸墙用,我家装修时就打穿了水管。

网友:
黑科技应该在那个天线里面

网友:
微波?雷达?

网友:
厉害,厉害,有点T赫兹的感觉

网友:
能搞到主芯片吗

网友:
芯片好大课好强大!!!

网友:
就想知道多少买的???

网友:
我看了一下这个芯片大概有26个射频通道

这个以色列公司也是砸了大本钱了

网友:
淘宝上开发者版本2699元

网友:
单芯片解决的,这个木有办法山寨

网友A:
lz能谈一下使用感受吗

网友:
更多的图片和射频报告可以看FCC的测试报告 https://fccid.io/2AHIS-VMAKER

网友:
以色列的?以色列这个国家盛产黑科技啊

网友:
频率不高 3-10GHz,天线是陶瓷缩短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能谈一下使用感受吗

使用感觉是如果用于探测墙里电线,钢筋,还是可以用的,就是最好用台式机的usb口供电,
手机的usb口供电稳定性不好。Walabot api教程里提供了4个demo,即Sensor-Target Detection 、
Sensor-Breathing、Imaging-Short Range和Raw Signals。 各demo简要说明:

Sensor-Target Detection :
该demo提供了一种目标物检测的玩法,即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检测出一个或多个目标物体(demo最大支持3个)相对于接收器的空间位置。
     demo的精度较差,仅限于玩玩,有时目标左右位置还会存在误差。但是api中提供了原始数据图像的截图函数。

Sensor-Breathing:
该demo提供了一种目标呼吸起伏状态检测的玩法。

Imaging-Short Range:
该demo提供了一种隔墙透视水管的玩法,即在校准墙体后,能够看到墙里面的管路分布情况。
     api里提供原始数据截图函数和墙内管状目标图像接口函数。

Raw Signals:
该demo提供了原始信号获取的方法。SDK提供了原始信号采集的api.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感觉是如果用于探测墙里电线,钢筋,还是可以用的,就是最好用台式机的usb口供电,
手机的usb口供电 ...

xxlz回复,看起来作为探墙雷达还是可以一用,比bosch等专业的探墙雷达便宜多了,而且性能应该还不差,有能力还有api可以自己开发玩。

网友:
原来如此,这么排列天线的。。

网友:
感觉这个很难玩

网友:
是金属图像探测仪了,这么高的频率,很难山寨吧

网友B:
话说这东西可否探出地下的冬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话说这东西可否探出地下的冬笋?

看来你家很多冬笋哦,三连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话说这东西可否探出地下的冬笋?

整一个试试吧,Walabot DIY现在只要84.9美刀。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探测地下青铜器

网友:
地下青铜器埋藏深度10cm,就能够探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整一个试试吧,Walabot DIY现在只要84.9美刀。

哪里有?看了介绍我也心痒痒,想买一个了。之前家里的地暖水管没拍照,后面水泥回填后就不敢打孔了。这个应该可以探测到水管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家很多冬笋哦,三连问

卧槽,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这东西可否探出地下的冬笋?

每次回老家挖笋都累成狗,挖到笋全靠运气,我一般是整片挖。。。

我还以为只有我有这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里有?看了介绍我也心痒痒,想买一个了。之前家里的地暖水管没拍照,后面水泥回填后就不敢打孔了。这个 ...

https://walabot.com/diy
Only Available in the US, EU, UK, Australia and Canada,要走转运公司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