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程序中表格变量怎么不变化呢?

楼主(2017-12-19):
用ICC7.22编译,
变量yx是一个表格变量,在程序655行,我单步调试,明明cc等于0-60,c5-2-3约为20左右的数,但是程序735行不论c1为小于60的任何数,i3都为零,我确定yx定义在所有函数前面,时公共变量,这是为什么?所有涉及yx的程序都列出来了,就655行和735行,其它行没用到,简单的问题呀,就是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变量yx是一个表格变量,在程序655行,我独步调试,明明cc等于0-60,c5-2-3约为20左右的数,但是程序735行不论c1为小于60的任何数,i3都为零,我确定yx定义在所有函数前面,时公共变量,

网友:
1. 贴完整程序段、开发环境(含仿真)信息吧,这个可能根本不是代码的事

2. 代码里有重复赋值的动作,这么设计不怕被优化掉吗?除非全局 volatile

3. 标题不合格,你看着办吧

楼主:
标题不合格?我改了现在可以了吧?ICC722哪是代码优化开关?

楼主:
大家提供个路子,我现在不知查哪里了

网友:
先把cc和c5用常量代替,看有问题没,先排除变量的问题

网友:
关于标题就这样吧。

调试路子啊,建议别用单步调试,很多时候有些没有停下来的外部中断会影响这个的。
写个打印函数,通过某种方法,把你要的信息全速(不加断点地)打印出来。这时候看到的东西会更接近实际运行

楼主: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说一下?

网友:
有可能别的地方越界写了

网友:
变量有符号和无符号是有区别的,
c1为小于60的任何数,i3都为零,这句明显是因为你定义的是无符号有符号转换的时候丢掉数了,
建议将变量定义看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