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万用表,电流档显示00.000mA,内阻小一点,压降会小点

楼主(2017-12-19):
现在用 胜利 的4位半万用表VC9807+,直流20mA档,测量产品,
产品平常0.010mA (即10uA),

但无线模块工作时100mA左右,时间100ms左右,不需要万用表显示这个电流,
但万用表的内阻有16欧姆,压降有1.6V,电池电压3V,给拉低到2V以下,
单片机检测到电压低了,掉电了
加3300uF的电解电容,好一点,但也不行。

寻找电流档 内阻 小的万用表,或专用电流表。

网友:
同求   我现在用的福禄克15B的mA档,uA内阻也不小,凑合用。

网友A:
串个电阻,测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个电阻,测电压吧。

譬如 串 1欧姆电阻,
电压为00.000 mV,这种表也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譬如 串 1欧姆电阻,
电压为00.000 mV,这种表也找不到啊。

需要用高位表。

网友:
试试MT-2017指针表,用着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譬如 串 1欧姆电阻,
电压为00.000 mV,这种表也找不到啊。

高位的表用大电流档直接测就行,压降不大的。比如用100ma档,压降肯定不超,对五位半的表都能看到1uA了,六位半可以看到0.1uA
没有高位表就只能自己做个放大器了,比如放大100倍,然后串个小电阻采样,测电压,什么表都够测

网友:
我用 KYORITSU  KEW 2500 ,   0.01-120MA 的, 其中 0.01-20ma  能显示到0.01, 超过20ma 只能到0.1ma, 稳定方面吧,打开后显示0.00, 等几秒有时会显示0.01, 然后又回去, 基本就是这样, 价格有点小贵,几年前也是3000多买的, 优点就是绝对不会有压降的

网友:
这个现实,没得5位半搞不定呀,推荐F45二手的500元左右

网友B:
六位半 数字表即可。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  设备平时只有2mA,瞬间有1A。一般表承受不了这样的变化。去年没买台表的时候我同事趁我外出这段时间把公司所有(真的是所有6台)普通万用表的电流档烧了。  回来气愤之余,下狠心来了台二手的六位半台表。 A档可以精确到uA,绰绰有余了。

网友:
一哥们正好做过
datasheet:
https://github.com/xjtuecho/uime ... %86%8Cv17.12.10.pdf

网友C:
买电流探头吧,没有压降,啥都看的到

网友D:
目前我用3478A,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电流探头吧,没有压降,啥都看的到

电流探头应该没这么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我用3478A,很好用。

请问,这个表,分辨力1uA的内阻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六位半 数字表即可。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  设备平时只有2mA,瞬间有1A。一般表承受不了这样的变化。去年没买 ...

所以现在我2个万用表 一个福禄克的  只有自己用  一个胜利的  专门借别人

网友E:
不需要台表,试了一下手上的DT4282和U1272A分别在60.000ma和30.000ma挡内阻都在2欧姆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台表,试了一下手上的DT4282和U1272A分别在60.000ma和30.000ma挡内阻都在2欧姆左右 ...

都是好表。
价格也很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六位半 数字表即可。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  设备平时只有2mA,瞬间有1A。一般表承受不了这样的变化。去年没买 ...

你这种电流跳变,也是不好办。常见的表小于1A的量程都是用一个几百毫安的保险,所以遇到1A电流肯定马上烧保险。
量你这个设备一定要记住用大于1A的电流量程,常见的表大电流和小电流是两个不同插孔的,别插错就行。

网友G:
数字表头一般200mv满刻度,你怎么可能有1.6v压降。200mv不行自己再搭个放大电跟10倍到20mv压降不就行了。一般200mv压降测200ma足够的,你使用有误,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数字表头一般200mv满刻度,你怎么可能有1.6v压降。200mv不行自己再搭个放大电跟10倍到20mv压降不就行了。一 ...

他是用20mA挡啊
不然看不到1uA
200mV满刻度/20mA也就是内阻10欧,对160mA电流恰好压降1.6V
还是表的位数不够多啊,不然就可以用100mA以上的挡位了,那样压降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字表头一般200mv满刻度,你怎么可能有1.6v压降。200mv不行自己再搭个放大电跟10倍到20mv压降不就行了。一 ...

胜利 的4位半万用表VC9807+,直流20mA档,万用表的内阻有16欧姆
200mA档,分辨力10uA,不能显示1uA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这种电流跳变,也是不好办。常见的表小于1A的量程都是用一个几百毫安的保险,所以遇到1A电流肯定马上烧 ...

如果用2A档测量几mA电流  至少四位半以上的表,而且四位半测出来基本不可信误差太大了。  关键是我那同事烧了一台又一台,直到全部烧坏不能用为止!   拆开维修,除了保险丝烧断,里面的保护电路也基本都烧了。
后来6个坏表我就修好自己的,然后藏起来。再也不敢给他用了。  然后让老板花大钱买了6位半的,结果他不敢用。原因是老板说再烧了扣他工资抵维修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胜利 的4位半万用表VC9807+,直流20mA档,万用表的内阻有16欧姆
200mA档,分辨力10uA,不能显示1uA ...

你和我的产品测试基本上一样的,我用的是UT56,20MA档能测1uA,不过我的读卡模块工作电流在30MA左右(工作0.1S),休眠是20uA,在20MA档正常工作的压降也有0.5V左右了,3V工作经常不稳定会复位,后来按图这样加电容就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2A档测量几mA电流  至少四位半以上的表,而且四位半测出来基本不可信误差太大了。  关键是我那同事 ...

用一欧取样电阻,自己测上面的电压自己算电流不就得了。
你的电压档分辨率能到10uV,你就电流就是10uA.
一百元的AN8008的mV档后面就有两位。
分辨率到此,能不能达到说明书上写的0.5%精确度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胜利 的4位半万用表VC9807+,直流20mA档,万用表的内阻有16欧姆
200mA档,分辨力10uA,不能显示1uA ...

你自己做一个吧;INA芯片加放大加ADC加MCU解决

网友H:
串个10、20、50mR的电阻吧,精度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串个10、20、50mR的电阻吧,精度也不错。

用什么表测量呢?

一般万用表,电压 200mV档最小了。

网友:
看来手头要有把好刀

网友:
3478A可以测量到100nV分辨率,通常的六位半台表都有不低于1uV的直流电压分辨率,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表测量呢?

一般万用表,电压 200mV档最小了。

,我没有考虑万用表最小档位的问题。这样的话,把电阻加大,1R的,再不行,真要换万用表了。

网友:
买个6位半的万用表,推荐34465A

网友I:
既然只要看微安,不看毫波电流,兵个二极管,比如4007到万用表的两个表笔上试试看。电流小的话,电流都是走万用表,电流基本上要达到10ma以上才有微安级别的走二极管,30ma以上开始有ma级别走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既然只要看微安,不看毫波电流,兵个二极管,比如4007到万用表的两个表笔上试试看。电流小的话,电流都是走 ...

试验了M7 和 SS14,有很大改善。

压降,还是大了点。

网友J:
推荐优利德的UT8805,20mA档检流电阻1欧姆。

网友K:
“万用表的内阻有16欧姆” 你的这个结论哪来的,有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万用表的内阻有16欧姆” 你的这个结论哪来的,有问题呀。

万用表 压降 为0.243V
电流为18.9mA

内阻大约 0.243V/18.9mA = 12.85欧姆

算错误了,不是16欧姆。 为12.85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推荐优利德的UT8805,20mA档检流电阻1欧姆。

查了一下,好像UT没有8805这个型号?

网友:
楼主将您那无线模块 100 个电源输入端给予并接再并上一颗电容,您就可以较方便的找那少两位数的电流表了。

网友:
建议买34401,二手不贵,好用

网友:
fluke289应该可以的吧,算是万用表
电流档压降
μA档 102 μV/μA  mA档  1.8 mV/mA ,A档  0.04 V/A

网友L:
6位半A档的精度很差,5万以上的表也是如此,比如打到100mA档是,电流是10ua,打到1A档电流就是显示30几uA,虽然能看到uA,但是不准。就是说高位表在A档,噪声都有几十uA。

网友:
引用 网友L:
6位半A档的精度很差,5万以上的表也是如此,比如打到100mA档是,电流是10ua,打到1A档电流就是显示30几uA,虽 ...

吓得我赶紧试试我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