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FSK制式的来电显示解码芯片

楼主(2017-12-19):
请大家帮忙推荐FSK制式的来电显示解码芯片或电路,要求能适用于各种不同交换机,价格20块以内

网友A:
我可能是本论坛唯一专业做电话机程序的,做过串口,I2C,还有很怪的等接口的协议。

给侨兴,TCL等合作。稍后上传协议你看下。

---------------------
编辑原因:增加协议

网友A:
发个来电的标准请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个来电的标准请参考:

有能单片机控制的电话模块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能单片机控制的电话模块吗?

有的,资料在单位的电脑里,可以控制摘机、挂机、拨号,来电显示。有电话机的基本功能。 资料我尽量记得明天发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的,资料在单位的电脑里,可以控制摘机、挂机、拨号,来电显示。有电话机的基本功能。 资料我尽量记得 ...

想做个设备模拟话机,来电时上传号码到电脑,电脑也可以模拟拨号。
在KEIL网站上找到了个DTMF解码的例程,但不知道如果不用专用IC,模拟部分怎么做,还请指教!多谢!
http://www.keil.com/download/docs/370.asp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做个设备模拟话机,来电时上传号码到电脑,电脑也可以模拟拨号。
在KEIL网站上找到了个DTMF解码的例程 ...

我爆料个事:
你说的这个东西已经有了,名字我忘记了,就是一个小盒子,USB接电脑上,然后电脑拨号,呼叫,这设备用来推销白银期货的,,并且这个公司,被腾讯收购了,是腾讯旗下的。

在青岛的客户我去看过,我还被推销过炒白银。

产品还在我桌子上有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能是本论坛唯一专业做电话机程序的,做过串口,I2C,还有很怪的等接口的协议。

给侨兴,TCL等合作。稍 ...

对了,请教一个问题,主叫信息是在两个铃流信号波形之间的吗?我用示波器只能抓取到铃流信号的波形,怎么看不到数据信号的1200HZ或者2200Hz的波形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请教一个问题,主叫信息是在两个铃流信号波形之间的吗?我用示波器只能抓取到铃流信号的波形,怎么 ...

是的,幅度相对铃声75V来说,是在太低了,是几百毫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做个设备模拟话机,来电时上传号码到电脑,电脑也可以模拟拨号。
在KEIL网站上找到了个DTMF解码的例程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k4ga55v5c66

看看这家的,全是走串口的, 我们现在正在用这个,,自己开发,搞几个月没搞好,量不大就直接用别的人模块了,也不管价格了

网友E:
我以前做交换机,用过的fsk解码芯片是88E43和ht9032芯片,都是几元一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做交换机,用过的fsk解码芯片是88E43和ht9032芯片,都是几元一片的

HT9032我也做出来了,就是它适应性太差了,公司有两个网关,它只能对其中的一个网关正常解码,接另一个网关就乱码,88e43好像用的是英国的SIN227 & SIN242协议,我国一般都是用贝尔202协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爆料个事:
你说的这个东西已经有了,名字我忘记了,就是一个小盒子,USB接电脑上,然后电脑拨号,呼叫 ...

我在TB上是找到了几家在做,我只是想做个玩玩。公司座机来电话都不知道是谁打的,要给别人打电话先查通讯录再拨好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1d82e871rWLU76&id=22441812460&_u=k4ga55v5c66

看 ...

自己折腾玩的,他的功能还不全

网友E:
引用 楼主:
HT9032我也做出来了,就是它适应性太差了,公司有两个网关,它只能对其中的一个网关正常解码,接另一个网 ...

应该是你程序适应问题,和芯片无关。国内现在来电FSK发的很多非标,还有DTMF制式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折腾玩的,他的功能还不全

这个基本电话的功能都有了,还有什么功能、。。。有些可以二次开发,,这个做为模块,我们已经用在产品上了

据开发这个的同事说,他们公司就二个人,,一个老头搞模拟电路,应该以前做电话这一块的,一个小鬼搞程序。。

网友:
义隆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你程序适应问题,和芯片无关。国内现在来电FSK发的很多非标,还有DTMF制式也有。 ...

并不是程序的问题,我压根没把它接单片机,直接把HT9032C芯片的输出数据串口转USB接到电脑用串口助手显示的

楼主(2018-01-18):
谢谢大家的回复,公司最后的方案决定使用MT88e39这个芯片了

网友:
N年前用AT指令驱动过猫玩,能自动拨号播放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