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热水器里面的包裹电路板的一种透明的胶状物名称

楼主(2017-12-19):
现在做的产品需要防水,鬼佬的产品打开就是一团胶。然后看到家里的热水器的电路板也是一堆这个胶。想请问下坛里的大神,这个胶叫啥名字,哪有卖的?

网友:
硬胶还是软胶?

楼主:
硬的,看上去是透明的,是哪种型号?704用过,是乳白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的,看上去是透明的,是哪种型号?704用过,是乳白色的。

楼主:
谢谢,705买来试试再反馈。

网友A:
能传一下清晰的图片吗?

网友:
收藏胶水图片

网友B:
请教一下IGBT封装里用的透明极软的那种胶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传一下清晰的图片吗?

只有这张图片了。

网友:
每种胶的特性。有科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传一下清晰的图片吗?

这个真好,再来点高清的,就更爽了。

网友:
各种胶水示意图和名称,

MARK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IGBT封装里用的透明极软的那种胶是什么?

不知道具体是哪款型号的胶水,不过你可以试试:有机硅胶、硅凝胶、硅酮胶 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38752778309

网友:
各种胶水示意图和名称,

MARK一下 +1

网友C:
有没有密封电路板增加抄板难度的密封胶!

网友D:
硅脂我知道有灰色,但是常用的是白色的啊,有什么不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密封电路板增加抄板难度的密封胶!

搜索 灌封胶、邦定胶 ,还有用环氧树脂+沙子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硅脂我知道有灰色,但是常用的是白色的啊,有什么不同?

成分略有区别吧。比如加入银粉变成灰色来提高导热能力,还有加入金粉就变成超高导热能力的金色硅脂。

网友:
胶都有这么多种规格。。

网友:
是一种双组份的透明胶,固化了也比较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搜索 灌封胶、邦定胶 ,还有用环氧树脂+沙子来做。

专业,一直好奇西门子某些产品上的三防漆是什么产品,效果非常好。

网友:
什么时候搞个胶水科普贴

网友:
这几天做温度探头,计量院校准要95度水煮,有没有合适的胶用于密封电线的焊接点。不然漏水了就测不准了,卡夫特的704什么的都用过,目前是用的红胶!!!

网友:
AB树脂,字数补丁。

网友:
五金店结构胶,黑色,特粘,固化后软的强度高,难以剥离。

网友:
以前用过透明的电子硅凝胶,PCB三防漆有透明和黑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