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的模拟输入采集端口如何过EMC?

楼主(2017-12-20):
最近设计了一个采集板,8路4-20mA模拟信号采集,群脉冲三级容易造成采集板死机,当模拟通道不接传感器时,采集板能正常工作,求坛里有经验的大神指导一下!图中【1】是传感器供电电源,通过共模线圈后给传感器供电,【2】是磁珠

网友:
做隔离了吗?

楼主:
传感器是两线制 4-20mA   传感器供电是从采集板取电的    没有隔离

网友A:
磁珠对于群脉冲,有特效。

网友B:
没看懂,传感器是两线制 4-20m,二线制不就是一个电源,一个输出吗,怎么还有个+.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传感器是两线制 4-20m,二线制不就是一个电源,一个输出吗,怎么还有个+.一 ...

为了兼容三线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珠对于群脉冲,有特效。

磁珠再有效,也没有电阻有效,楼主的电路里有串联电阻,所以再串磁珠根本没用,问题应该出在地线上!

网友C:
这个还是要从整个板子的电源入手,压敏的品牌选好,电源线加磁环等等

网友:
做emc不需要接传感器吧。整机所有对外插头都堵住。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浪涌4级 群脉冲4级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浪涌4级 群脉冲4级啊?

GB/T17626.4   4级是最高了,一般工业产品3级就可以了,而且大部分只做电源端口。4级是电压是3级的2倍啊。

网友:
只做群脉冲?EMC有5项,你只做一项?是在电源端口做吧,不是信号采集端口?我的产品做过浪涌4级,群脉冲4级,即4000V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浪涌4级 群脉冲4级啊?

举个手,我做过,并且是多款产品能过浪涌4级,EFT4级,静电4级

楼主这电路本身问题不大,除了输入电源处应该加一个磁珠以外,基本上可以说没有BUG,通过群脉冲4级一点问题没有。
现在出问题了,99%的概率是出在布板上。
再好的电路,板子布得不好,EFT也是很难过的。
换句话说,EFT大部是考验布板水平,电路设计还是其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GB/T17626.4   4级是最高了,一般工业产品3级就可以了,而且大部分只做电源端口。4级是电压是3级的2倍啊 ...

我们煤矿产品,现在有厂家已经开始做4级标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举个手,我做过,并且是多款产品能过浪涌4级,EFT4级,静电4级

楼主这电路本身问题不大,除了输 ...

我这个产品单独做电源端口或者 通信端口(RS485、CAN)或者模拟采集端口都没有问题,如果电源  和模拟端口传感器接上同时做,板子会死机,所以问题比较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产品单独做电源端口和通信端口(RS485、CAN)和模拟采集端口都没有问题,如果电源  和模拟端口传感 ...

根本不奇怪,说白了,还是抗干扰能力不行。
就像人一样,人本身体质弱了,就会出来各种疾病。

像我们有的产品,上午做EFT3级还有余量,下午就不行了,彻底改一版后,怎么做都没事,电源端打3000V都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产品单独做电源端口或者 通信端口(RS485、CAN)或者模拟采集端口都没有问题,如果电源  和模拟端 ...

还有一点要注意,一般强电做EFT是直接耦合,弱电是间接耦合。
但有的EFT源在做直接耦合时,如果不断开接耦合夹的信号,它会直接把直接耦合输出的电压也同时打到POUT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是要从整个板子的电源入手,压敏的品牌选好,电源线加磁环等等

您好,请教一下

1、您常用的压敏电阻品牌是哪家的, 可否用TVS代替压敏电阻

2、电源线加磁环, 可否举个例子  我对这个一直没明白  截个图也行

网友D:
你的这个原理图数字和模拟全部是隔离的,他的图纸根本没做隔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个原理图数字和模拟全部是隔离的,他的图纸根本没做隔离

奥,这是ADI官方早些年做的一个PLC demo,现在主流的Ain/Aout,都会在SPI侧做个隔离,花不了多少,但可靠性提高了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奥,这是ADI官方早些年做的一个PLC demo,现在主流的Ain/Aout,都会在SPI侧做个隔离,花不了多少,但可靠 ...

这个图纸个中保护做的真到位,设计可以借鉴。但成本也不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纸个中保护做的真到位,设计可以借鉴。但成本也不低啊。

煤矿产品 可靠性第一

网友F:
引用 楼主:
煤矿产品 可靠性第一

我们几个煤矿客户,电源上都在用凌特那颗LT4363做浪涌保护的
http://www.linear.com.cn/product/LT4363

网友:
学习了,看看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几个煤矿客户,电源上都在用凌特那颗LT4363做浪涌保护的
http://www.linear.com.cn/product/LT4363

这个片子500V浪涌可以扛得住,1kv及以上不行,还得加压敏电阻或大功率TVS

网友:
给电源厂家提要求

网友G:
做隔离,是最好的办法

我们设计仪表 也是采集4~20mA的两线制传感器,
电源端4000V电快速脉冲群, 要求保证数据跳动 <1%FS, 单片机死机或复位 就更不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隔离,是最好的办法

我们设计仪表 也是采集4~20mA的两线制传感器,

我的传感器需要从采集板取电,如果要隔离的话怎么处理,你有参考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传感器需要从采集板取电,如果要隔离的话怎么处理,你有参考图吗? ...

隔离电源不是很多的吗?

电源隔离 +  数字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几个煤矿客户,电源上都在用凌特那颗LT4363做浪涌保护的
http://www.linear.com.cn/product/LT4363

这个做本安电源确实简单好调试

网友:
您好!你的这个系统,有模拟量输出的部分吗,这部分EMC是如何处理的 可否截图上来 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很有深度,谢谢分享

网友:
浪涌跟脉冲群加TVS就可以了,在你的电源和入口处都加上TV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传感器需要从采集板取电,如果要隔离的话怎么处理,你有参考图吗? ...

神器同时隔离电源+SPI ADuM5401(0.5W)
http://www.analog.com/cn/adum5401
可以查看感兴趣的Circuit Note
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 ... tml#product-designs

网友H:
请问下,R80是120欧姆,是用这个电阻将4-20ma电流转换成电压信号吗     0.48V -- 2.4V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下,R80是120欧姆,是用这个电阻将4-20ma电流转换成电压信号吗     0.48V -- 2.4V ...

是的,采样电阻

网友H:
再麻烦问一下,图中ACM2520-3P 这个元件好像是磁珠吧, 做什么用的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麻烦问一下,图中ACM2520-3P 这个元件好像是磁珠吧, 做什么用的呢 谢谢

共模电感 立创商城有卖的

楼主:
通报一下最新进展,群脉冲和浪涌可以过三级了,只不过与采集板配接的传感器需要做保护处理,后来我在传感器供电端增加了一个SMC的TVS管后,可以通过群脉冲3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报一下最新进展,群脉冲和浪涌可以过三级了,只不过与采集板配接的传感器需要做保护处理,后来我在传感器 ...

祝贺楼主! 真牛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报一下最新进展,群脉冲和浪涌可以过三级了,只不过与采集板配接的传感器需要做保护处理,后来我在传感器 ...

厉害   近期也要过类似的EMC和静电

网友I:
lz你的EMC都是自己设备测试的还是委托专业实验室测试?

网友:
如果不考虑成本可以直接用4-20mA--0-5V的隔离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你的EMC都是自己设备测试的还是委托专业实验室测试?

公司有EMC实验室

网友(2018-11-17):
请问下C72串联在4-20ma信号线与PE之间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2019-09-03):
留贴以后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报一下最新进展,群脉冲和浪涌可以过三级了,只不过与采集板配接的传感器需要做保护处理,后来我在传感器 ...

恭喜了,顺便学习了

网友:
4~20ma电路图设计

网友J(2019-12-16):
请留意运放的输入端之间添加电容CA29形成的差分滤波器。
这个做法对于原理图中使用的仪表放大器而言是可行的,但对于通用的运算放大器却不可行。原因是在直流时,这不会产生任何问题。随着频率的增加,CA29的电抗下降会导致增益上升。最终由于电容短路了运放的输入,运放工作在在开环状态下。

网友(2020-02-16):
刚好在设计4-20mA信号采集,这个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2020-03-18):
引用 网友J:
请留意运放的输入端之间添加电容CA29形成的差分滤波器。
这个做法对于原理图中使用的仪表放大器而言是可 ...

谢谢指导。。。学习了

网友:
保存下了。。这个电路拿走了

网友:
我也要做个4-20ma的电流检测。。。感觉用你这个就ok了。。

网友:
mark学习一下了 这种事直接采用

网友(2020-06-26):
煤矿行业同行

网友K(2021-02-19):
死机和模拟部分关系不大,要看MCU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K:
死机和模拟部分关系不大,要看MCU的设计

不能一概而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