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的内容可以通过HDMI输出到手机吗?

楼主(2017-12-20):
手机输出到TV就简单,不知道反过来行不行?

网友:
加一个 hdmi网络编码器,手机上开vlc 播放

网友:
你可以想想电视机输入到笔记本屏幕。。。  唯一可行接口只有网络

网友(2018-01-19):
手机有OTG功能,可以买免驱USB视频采集卡,一般是AV输入,手机装采集软件就可以在手机上显示AV端子输入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