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用过普源DM3058E台式数字万用表?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7-12-20):
请教谁用过普源DM3058E台式数字万用表?性能怎么样?

网友A:
买安捷伦的,或者是FLUKE。  买二手进口的都不要买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安捷伦的,或者是FLUKE。  买二手进口的都不要买国产的

感觉迷信了,大约在06、08年开始的有这样的讲法,但是想想二手的都经历了什么,元器件老化到什么程度,等等等。。。

网友:
建议买 是德(原来安捷伦)的表。 它的5位半也不贵呀。国产的仪器确实不省心。

网友:
牵扯到位数多的,国产放弃后2位可用,或者买国外品牌的
原来买电视国产的很好,后来公司买电视墙,8个电视16个电视摆一起,国外品牌的看起来是一样的,国内简直就是歪瓜裂枣。仪表类的你只有一个一定要买好的,如果你买很多,相互有比较,那买部分国产降低成本可以

网友(2018-01-28):
引用 楼主:
感觉迷信了,大约在06、08年开始的有这样的讲法,但是想想二手的都经历了什么,元器件老化到什么程度,等 ...

老化程度越老越好啊!

网友:
看来楼主不怎么玩仪器,老化程度和稳定成正比的,当然超出器件寿命不算。

网友:
DM3058E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型号表,很不错的,买新不买旧,够用就好! 也是由于先入了这块表在之后置了示波器,信号发生器都是普源的。

网友(2018-03-11):
我有一台3058,挺好用的,功能操控做的确实很人性化,精度没具体对比过.

网友B:
貌似国产的高位都是用的ADS125X吧,对这个ADC很奇怪啊,INL那么大它做6.5有意义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貌似国产的高位都是用的ADS125X吧,对这个ADC很奇怪啊,INL那么大它做6.5有意义吗? ...

对国产货来说,只要稳在6位数就可以叫作6位半表了,不一定要有6位数的线性。用1256稳在6位数不跳还是可以做到的,网上不少人都有视频
或者没准他们在岀厂前自己拟合过这个非线性参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国产货来说,只要稳在6位数就可以叫作6位半表了,不一定要有6位数的线性。用1256稳在6位数不跳还是可以 ...

据说ZLG有几台迪特朗的高位校准源,如果曲线单调还是可以进行校准的,但那也比较麻烦,或许需要将整个FSR划分成尽可能多的小区间,分段进行校正。
如果曲线不单调,映射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话,那样貌似校准也是白校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据说ZLG有几台迪特朗的高位校准源,如果曲线单调还是可以进行校准的,但那也比较麻烦,或许需要将整个FSR ...

单调性不用怀疑。相信TI不可能造出一个不单调的高级AD
随便一个Sigma-Delta结构的AD,基本上都是原理上保证单调的。
问题是ADS1256的手册里面写的很清楚,INL随着温度不同,随着输入电压不同,变化是一大堆很复杂的曲线。感觉这是很难补偿的~
我就不信他们能每隔几度的室温就做一遍非线性校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调性不用怀疑。相信TI不可能造出一个不单调的高级AD
随便一个Sigma-Delta结构的AD,基本上都 ...

这个貌似还真不是单调的,就包括电阻的温度系数都不是单调的,如果是单调的话,那对于厂家来说是最好的消息了,那意味着它这个片子的价格可以卖的更好。但不排除一堆中,有几片性能优异可以进行校准的
之前和梅特勒托利多的人聊过,他们是定制的ASIC,他们用的就是多点校准法,校准通过的作为万分之一天平,校准不过的为千分之一天平。
看AG貌似说准确度的时候也只是在一固定温度下,一般为23度,并没有说是全温度范围,这个不用纠结吧,因为这个环境是可以很好的提供的。
除了国产高位表使用这种ADC,貌似国外的高位表都没使用这种ADC

现在的非线性校正貌似也不用那么麻烦,ZLG是使用的GPIB自动进行校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貌似还真不是单调的,就包括电阻的温度系数都不是单调的,如果是单调的话,那对于厂家来说是最好的消 ...

AG的高位表的线性就是实打实的天生的,无需校准。内部的AD核心只要温度不变,就可以正常的保持线性。比如你在0度的温度下拿个基准源来校准它,然后在0度下使用,就照样是保证线性的。
它标称的温度系数实际上相当于是内部基准源的温度系数,并不是线性度的温度系数。

ADS1256坑人的地方就是各个温度下的非线性曲线完全不一样(可看pdf里面那个图)。你在25度把线性校好了,到30度它的线性又是不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貌似还真不是单调的,就包括电阻的温度系数都不是单调的,如果是单调的话,那对于厂家来说是最好的消 ...

温度系数不单调,不代表AD的输入/输出对应关系不单调。这两个是两种不同的维度。说AD的单调性都是保持温度不变来说的。
单调性只是说输入变大则输出值必须变大,不得出现输入值变大而输出值变小的情况,这是很容易做到的。
输入/输出之间的单调性对于除了老式R-2R结构以外的别的AD结构,基本上都是天生的。不论是双积分还是Sigma-Delta结构都是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温度系数不单调,不代表AD的输入/输出对应关系不单调。这两个是两种不同的维度。说AD的单调性都是保持温 ...

如果我在25度下对ADC进行了校准,那岂不是只要我保持这个温度或者从其他温度再控制到25度,那ADC是不是就是一直是准的?如果是的话,那这个温度应该是很好提供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在25度下对ADC进行了校准,那岂不是只要我保持这个温度或者从其他温度再控制到25度,那ADC是不是就 ...

看ADS1256的手册参数,它的非线性误差就是跟温度有关。每个温度下都是完全不同的曲线。应该只要你给他恒温,那么非线性参数就是确定的,可以被校准。
当然厂家并没有说不同芯片之间的这个非线性误差有多大的差别,所以你只能每个产品都校准。
然后厂家也没告诉你这个非线性误差的稳定性,比如一年后这个误差会改变多少,所以我也不知道你现在把它校好了等到半年后是不是又不准了~
唉,这种需要每个单独校准的东西就是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ADS1256的手册参数,它的非线性误差就是跟温度有关。每个温度下都是完全不同的曲线。应该只要你给他恒 ...

是的,不知道就像ADC这种有没有迟滞的感念,他这个线性的保证是需要一直恒温在一个温度下,还是说只要在使用时再恒温在这个温度下就可实现之前校准的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知道就像ADC这种有没有迟滞的感念,他这个线性的保证是需要一直恒温在一个温度下,还是说只要在 ...

我记得linear有线性更好的24位AD可以用啊,如果真要做个达到六位数线性的表,明显该用个更好的芯片。至少一个六位数的表都卖大几千了,这个几十块钱的AD真不够好。自己对付这个线性,估计就是豆腐做成肉价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知道就像ADC这种有没有迟滞的感念,他这个线性的保证是需要一直恒温在一个温度下,还是说只要在 ...

我查过了,看起来最佳选择应该是Linear的LTC2442,标称典型INL是1ppm,最大INL是7ppm
ADS1256是典型3ppm,最大10ppm
而且Linead的INL曲线的形状明显要比TI的这个简单,也就是说它的实际INL性能明显是要好一点的。
价钱嘛看起来好像也差不太多,2442是$8.76/100pcs,大代理商的现货也就73块钱/100pc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查过了,看起来最佳选择应该是Linear的LTC2442,标称典型INL是1ppm,最大INL是7ppm
ADS1256是典型3ppm ...

这个片子貌似我有,回头我试试,之前整了几片AD5791B还没测试呢

网友:
对于两千多这个价位而言,DM3058E是完全可以的,我这边对比实测过

网友(2018-08-09):
楼主买了吗?用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