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器材,既可VGA输入也可VGA输出。。。。。

楼主(2017-12-20):
申明,这不是广告啊。。。。

网友A:
这 这个应该叫公母头对接线吧  标题太高大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 这个应该叫公母头对接线吧  标题太高大上了

不,1、当你一台电脑想要两个输出的时候,比如营业厅柜台,如果营业厅人性化办公,想把操作人员的电脑显示在客户面前,这东东就能发挥作用了。
      2、当你有两台电脑而只有一个显示器的时候,或者你的桌面因面积小而不足以放两台显示器的时候,这个芝东就能发挥作用了。

偷着东去吧。

网友:
应该是有个专用1拖4才对,这个直接平分,阻抗匹配肯定不对,效果不会好。
但是话反过来说,人家都做出来了,肯定是试过觉得可以。
真实的电子世界和书本上的电子世界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1、当你一台电脑想要两个输出的时候,比如营业厅柜台,如果营业厅人性化办公,想把操作人员的电脑显 ...

好事做到底留个撸址!

网友:
也就模拟信号能这么搞。现在的显示器都是DP或者HDMI的就不能这么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1、当你一台电脑想要两个输出的时候,比如营业厅柜台,如果营业厅人性化办公,想把操作人员的电脑显 ...

现在基本都HDMI  dp

网友:
这个就是简单并联的吧,效果应该不会很好。
其实现在很多电脑都有几个输出接口,显示器也有几个输入,一拖二或者二进一都可以实现。

网友:
特殊用途,,,以前公司大把用这种线,就是切换2个显示器用又不想成天拔线插线,基本不同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