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多层板继续讨论:阻抗推荐值以推荐线宽是否合适

楼主(2017-12-20):
初步设计,非最终稿,大家继续讨论,最终出一个通用标准,讨论还有那些阻抗,以下层压结构是否合理
调整后的层压结构:
阻抗值以线宽推荐值:

网友:
沙发,支持下。
友情提示:”非最终搞“ 错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厚呢?

这是成品1.6

网友B:
平时用到的就这几种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时用到的就这几种阻抗

还有没其它的阻抗,这种线设计的话是否有合理

网友C:
3313的介电常数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13的介电常数为多少?

3313为3.9左右

网友D:
一般只有带ddr的单端阻抗要求较高,

但DDR3/4 的走线一般在4mil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只有带ddr的单端阻抗要求较高,

但DDR3/4 的走线一般在4mil左右。

4mil 是半固片选的更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mil 是半固片选的更薄

更薄则隔离不好

网友:
用SI9000算了下阻抗差不多,你给的线宽,如果真能有这个标准,嘉立创打板的性价比真是太高了。

网友:
话说什么时候有allegro的器件库呀?

网友:
板厚1.0的呢?一般射频的板子都用1.0厚度的!

网友:
先有推荐值,如果要求再高的就去能做阻抗的地方做。实际上大部分地方已经够了

另外建议   除了给出英制的  mil   公制 mm也最好给一下  换算里面的误差可不小

网友:
需要板厚1.0mm的。
双层板是不是影响不大呢?双层板有没有做阻抗控制的。很多RF板子为了节省成本,也做成双层板了

网友E:
按这个叠层设计我计算了下表层的阻抗
100欧差分阻抗
5mil/8mil 是 98.56 (请忽略与老大计算的100ohm细小误差)
4mil/5mil 是 99.20

90欧差分阻抗
6mil/7mil 是 89.89 (请忽略与老大计算的90ohm细小误差)
5mil/4.5mil 是 89.86

老大给出的间距太宽了,不能接受,按照我这个计算的小间距还是能接受的。

之前的0.2mm根本不能使用,所以没有在jlc这边打样
不知道新的叠层,什么时候能上线呢?好想试试看在jlc打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这个叠层设计我计算了下表层的阻抗
100欧差分阻抗
5mil/8mil 是 98.56 (请忽略与老大计算的100ohm细小误 ...

2个月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这个叠层设计我计算了下表层的阻抗
100欧差分阻抗
5mil/8mil 是 98.56 (请忽略与老大计算的100ohm细小误 ...

能不结普及一下,不同阻抗线的应用,或是出些辛苦费来帮我们上上课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不结普及一下,不同阻抗线的应用,或是出些辛苦费来帮我们上上课

阻抗线的应用其实很普遍呀,我了解的可能比较肤浅。
指教就谈不上了,以下只是我个人理解,欢迎高手指教。

单端信号线,就是并行信号,就是 Clk + Data0~DataX 这种组合,一般要求是50欧。
一般高速并行接口器件都是这种要求,例如 SDRAM、DDR、千兆网PHY之类。

90欧姆差分阻抗,好像只有 USB 使用。
我觉得这个要求其实不满足也可以,他毕竟只有一对信号而已,就算线很粗也没关系,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

100欧差分阻抗就比较常用了,绝大部分差分信号都是100欧阻抗要求。例如DDR的CLK DQS信号,HDMI信号,MIPI信号,PCIE信号。
而这类信号一般都是成对出现,周围信号线非常密集,所以线当然是细一些,间距小一些比较好,不然容易干扰旁边的布线,而且也容易从BGA出线。

一般非HDI板的BGA极限应用就是0.65mm间距,0.25mm焊盘这种BGA,都是5mil出线,6mil无法出线。所以我认为之前jlc的订单基本都是被6mil和0.3mm过孔这两个规则挡住了。因此要保证叠层设计阻抗匹配至少在5/5mil条件下可以满足50欧单端阻抗和100欧差分阻抗。90欧可以不满足,因为用的较少,妥协做法是从BGA 5mil出线,出来后改粗点就可以了。

另外我在说下过孔的高密度应用。。

0.65mm间距的BGA,非高密度应用,内层pad要打via过孔出线,via要求是0.2mm孔径,外径是0.4mm。如果外径只能做到0.45mm,那么就要求最小线间距做到4mil。
0.65mm间距的BGA,在6层板高密度应用下,需要激光孔和盲孔支持。
由于过孔很小只有0.2mm,因此打孔的精度也要高一些,孔偏太大应该是不能接受的……

非高密度应用线宽间距4mil就已经足够。
线宽线距做到4mil以下的应用基本都是HDI板子了,肯定要支持盲埋孔、激光打孔。。

我觉得如果jlc能做到 4mil/4mil线宽线距,在 4~6mil 线宽线距内完成50欧单端阻抗和100欧差分阻抗(误差+-10%),同时价格又不会像其他厂子那样,把线宽线距、过孔尺寸、甚至BGA焊盘的有无来作为定价依据,同时质量又做得过得去的话,那么jlc必将有大量订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阻抗线的应用其实很普及呀,我了解的可能比较肤浅。
指教就谈不上了,以下只是我个人理解,欢迎高手指教 ...

太受益,感谢普及!

网友:
强烈建议加入1mm的板厚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阻抗线的应用其实很普遍呀,我了解的可能比较肤浅。
指教就谈不上了,以下只是我个人理解,欢迎高手指教 ...

再请教一下,75欧阻抗应用在那些场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75欧阻抗应用在那些场合

这个不清楚……没遇到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75欧阻抗应用在那些场合

貌似 视频信号,CVS等端子部分用的是75ohm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貌似 视频信号,CVS等端子部分用的是75ohm

CVBS?这一类频率不高。阻抗匹不匹配都没问题吧……

楼主:
有没有懂的,感谢给解答一下,有时候要配合所有的阻搞有点难,。。。。。

网友:
75欧阻抗电视就是这个值,其实好奇的是整个电视的带宽  48.5M~~958Mhz(是一段一段的)这个比值相差这么大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90欧姆差分阻抗,其实PCIE G2也用。按G2要求是85欧差分阻抗,为了和PCIE G1兼容,做90欧姆或者92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E:
CVBS?这一类频率不高。阻抗匹不匹配都没问题吧……

对,频率不高,不匹配影响不大。

网友:
严格的东西要匹配,要有地方调,要有仪器测,绝对不要信任任何板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