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死,AD18铺铜,居然与地线是隔离的。焊板才发现。

楼主(2017-12-20):
铺铜只在管脚处连接。

网友A:
覆铜方式里面有3个,需要选中间那一项,这点我记得应该跟 AD17 还有 AD16 都是一样的,没有改变。

网友:
敷铜方式的选择问题,是人的问题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支持楼上两位,应该是楼主自己的问题,AD18表示这个锅俺们不背

网友:
正在用AD18 感觉用起来还是挺爽的

楼主:
楼上各位,是呀,第一次用AD。

网友:
嘿嘿,这个只能怪自己了

网友:
做板子之前也不检查下真够马虎的。想当年,可是要人工一点点对的。

网友:
哈哈,铺铜没选好,AD:这锅我不背

楼主:
软件默认不应该选择这个,默认应该跟protel99se一样才合理。

网友:
为什么不把D1旋转下方向呢   总觉得从被动器件引脚之间走线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默认不应该选择这个,默认应该跟protel99se一样才合理。

这个只是你自己感觉而已,印象中AD的版本一路下来都是这样子,在就习惯了。还有就是铺完铜最好检查一下,毕竟大面积铺铜会出现死铜。

网友:
软件越来越完善

网友B:
习惯了不画底线,直接敷铜当做底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覆铜方式里面有3个,需要选中间那一项,这点我记得应该跟 AD17 还有 AD16 都是一样的,没有改变。

问一下,双击重新覆铜在哪里设置?  16版本开始,我的就没有这个功能了,,用的很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习惯了不画底线,直接敷铜当做底线

这个习惯可不好

网友:
我的ad16.1.12运行时,会有网页游戏广告,ip是61.174.50.138,谁知道怎么屏蔽啊?

网友D:
是什么优势让lz转到ad18这么新的版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优势让lz转到ad18这么新的版本呢?

确实有优势。用过就知道。

网友:
妈呀  是和Protel99se比较吗?

网友:
目测是一点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双击重新覆铜在哪里设置?  16版本开始,我的就没有这个功能了,,用的很不爽 ...

双击重新覆铜没有找到,只有“修改后自动铺铜”的选项:

不过,这个选项我一般也是没打开的,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快捷键 t->g->a (重铺所有铜)了。

网友:
成功的实际了单点接地,

网友:
问一下,怎么把ad广播给屏蔽掉

网友:
元器件用这种十字连接生产时利于焊接和熔锡。你竟然不用过孔的?

网友:
这么多用AD18的~其实这会18还不怎么稳定。

网友E:
应该不是第一次用AD,而是第一次画板子吧

网友:
楼主是自己坑自己嘛

网友F:
楼主不做drc检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第一次用AD,而是第一次画板子吧

我在公司不是我负责画板的,这完全是属于DIY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做drc检查么?

不懂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