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MII可以支持百兆数据么

楼主(2017-12-21):
mac通过gmii接口接88e1111,转copper mode出去,打开了自协商,但是只能和千兆的1000Base-T建联,百兆网口无法建链。是不是不支持百兆的

网友:
肯定是支持10 /100的。不用怀疑。

网友:
GMII支持10/100M,Half/Full,没问题。

实用中,由于GMII接口不提供链路状态,因此需要你自己获取PHY的状态,根据PHY提供的链路状态配置MAC为对应的速度/双工模式。

GMII在100M的时候是4bit,25M;1G是125M,8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