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R电阻可以用来作为PCB设计时的单点接地作用吗

楼主(2017-12-21):
电源类PCB设计时,一个板上经常需要多个单点接地的信号,原理图设计上可以标注需要单点接地的点,但LAYOUT工程师经常会出错,因为它们其实都是同个GND网络,多次强调过了,他们也挺小心了,但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是挺容易出错,特别是在需要敷铜的时候,经常一下子就把多个地直接连接在一起了。
因此想用不同的网络隔开,比如接0R电阻,或磁珠,但又担心这不是理想的GND,当然信号GND电流不会太多,一般不会超过几十mA,各位网友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呢?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0R电阻,这个网络就分开了,画板的时候好画多了。地隔离不要用磁珠,电源端隔离可以加磁珠,惨痛的教训。

网友:
可以 单点接地不要用磁珠,不然有高频干扰的时候两个地可能会有电压差

网友:
换个网络名,如GND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0R电阻,这个网络就分开了,画板的时候好画多了。地隔离不要用磁珠,电源端隔离可以加磁珠,惨 ...

我ca,难怪我的板板模拟端烂得一B,受教了!!!

网友:
在此请教一下:汽车上用的DC-DC降压回路为了过EMC/EMI,设计时需要做单端接地吗?需要的话怎么做比较好?这个问题困扰我长时间了。

网友:
接地用磁珠绝对是画蛇添足

网友:
用0R也是画蛇添足

不过,开关电源对小信号采集影响很大,我掉过坑了,以后老老实实用7805

网友B:
可以做一个器件,像0R电阻一样,专用于连接地线。两个焊盘直接连接一起,不露铜,这样也不用焊器件。

网友:
楼上的办法不错

网友:
公司所有的项目,单点接地,都是用一个特殊的元件搞定的,很小的器件,相当于一块铜皮两边两个网络,可以放在PCB的任意一层。但是有个问题就是PCB做DRC检查的时候,这个铜皮会报错。人工再检查一下即可

网友:
0R还是有电阻的,一般几十到一百毫欧,比很多电流采样电阻都大了,用在地回路还是要小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一个器件,像0R电阻一样,专用于连接地线。两个焊盘直接连接一起,不露铜,这样也不用焊器件。 ...

不太明白怎么设计 ,可以截个图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明白怎么设计 ,可以截个图看看吗

同样感兴趣 想瞅瞅~~
字数不够~符号来凑~

网友:
AD 有net tie功能

网友:
点赞9楼 x 2

网友:
单点接地要搞清楚原理,有些工程师板子分好几个地,随便一个地方用0Ω电阻连起来,这样还不如把所有的地连在一起!
知道各电路单元的电流怎么流,自然就知道该在什么地方单点接地!

网友D:
在哪里啊,能详细点吗?

网友:
9楼的意思我明白,但我觉得软件会报错,需要人为忽略这个错误

网友:
不同地间可用0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哪里啊,能详细点吗?

请参考ATMEL AT11309文件
里面有AD Net Tie功能的详细介绍

网友:
都是直接画铜皮的。

网友:
我公司有个主板就是用磁珠把usb的地与数字地连在一起 难道很容易蓝屏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
原来单点接地也可以这样弄,我都是先画好单条地线,在这条地线两侧再画很细的自由线,然后敷铜,形成单独走线的效果

网友:
更换不同的网络,或者是使用电阻,

网友:
一般这种用途可以考虑用纯金,一小段金丝也就几分钱而已

楼主:
net tie 功能可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0R电阻,这个网络就分开了,画板的时候好画多了。地隔离不要用磁珠,电源端隔离可以加磁珠,惨 ...

为何说地端隔离不要加磁珠呢?请大侠指教。

网友:
0R 根据功率来选择还是很可靠的接地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何说地端隔离不要加磁珠呢?请大侠指教。

单端接地时,高频信号在磁珠上等同于一个大的阻抗,会影响信号!

网友F:
对EMC来讲 分地会破坏地面的完整性,一般的系统我都不分。除非有小模拟信号调理电路,音频电路才去分。
即使要分,使用负片层,用线去做平面分割也比用0欧电阻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EMC来讲 分地会破坏地面的完整性,一般的系统我都不分。除非有小模拟信号调理电路,音频电路才去分。
即 ...

做过脑电检测的电路  地分割跟不分割差别巨大,至少分割后  数字信号的回流对模拟地不会产生干扰,因为不会往0R上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