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76E003 PWM可否直接驱动三极管?

楼主(2017-12-21):
static void GPIO_Init(void)
{
    PWM3_P04_OUTPUT_ENABLE;
    P04_PushPull_Mode;
}

void Ring_Init(void)
{
    PWM_CLOCK_FSYS;

    GPIO_Init();
    PWM_IMDEPENDENT_MODE;

    PWMPH = 0x03;
    PWMPL = 0x20; // 16Mhz / 800 = 20Khz

    PWM3H = 0x01;
    PWM3L = 0x90;

    set_PWMRUN;
}

如上代码,配置N76E003的IO为PWM输出功能,单独测试IO可以看到正常的PWM信号,电压3.3V;如果将IO直接驱动npn三极管的B基极,发现IO被拉低到560mv,有没有用过这个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去配置,求指教啊~~

网友:
pn结上的压降大约就是这么多,你IO口直接推,当然直接被拉低了,串个1K电阻再看看,IO的电压就正常了,但是驱动能力能否满足,没法保证,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

网友:
虽然没用过这颗料;一般请款下这种驱动是没问题的;应该是你使用上的问题;
B要加限流电阻的,你有没有?即使被拉低了也是个高电平560mv的PWM;
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
2楼被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