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修改客户资料很上瘾呀,阻焊开窗强行加大,why?

楼主(2017-12-22):
吐槽一下嘉立创的PCB 阻焊开窗这个事情,以前打样,发PCB 文件,每次回来 一排的电阻接地的地方 都是一个焊盘。完全无法使用,后面打样 单片 都发gerber文件,然后打样生产都是按照gerber文件出来的,没有改动,应该有阻焊桥的地方,都有,打出来的 各种都OK,这次本以为 按照之前打样的规则,发gerber文件处理小批量,就应该按照我gerber文件来生产,但是,实际回来的板子,如下图吧。无力吐槽了,

原本PCB 图

原本PCB 图

阻焊开窗部分

阻焊开窗部分

整个外边框阻焊全部加大

整个外边框阻焊全部加大

网友:
楼主最好提交投诉单,然后再来吐槽,不然连我都无法为你回复

网友A:
这个pcb不会侧漏吗?

网友B:
还有本论坛也不是售后处理之地,我及阿莫也再次强调,就算吐槽你就不能先提交一个提诉单?事实情况弄清楚,如果对于连这点规则都不遵守,实在让人难于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本论坛也不是售后处理之地,我及阿莫也再次强调,就算吐槽你就不能先提交一个提诉单?事实情况弄清楚, ...

投诉订单已经提交,详细问题我也说了,之前打样时候 单片提交PCB 文件,也是给改乱七八糟,然后 后面单片打样 提交gerber文件 就没这个问题,这次 拼版打样 我按照以前的经验 提交的gerber文件,按照以前经验,应该是按照我的文件严格生产,但是出来的就是这个鸟样,这种问题 我在其他板厂也遇到过,完全是工程人为 修改导致的。所谓的帮你优化,请问我需要你这么操心的优化么? 说得过分一点  这和绳经病有啥区别,客户提供的gerber资料,就应该严格按照资料处理,不应该,更不允许修改资料,就算你想修改,请你先和客户沟通一下,可以么?总是这么主观的认为,我给你修改,是在帮你优化,我要优化 需要你帮我优化么?你按照我资料生产,哪怕资料是错的   做出来的东西 不正常, 那是我的问题,这个损失我承担,但是你们修改了我的资料,这就不行,绝对的不行,没有商量的余地!!!!!

网友:
打的一手好洞

楼主:
这个洞不多,更多的 要看不,HDI 板子  36*36 面积 4000个洞 没错  不是40个 是4000个

网友:
记得以前JLC在哪里提过,打样后如果合格,要小批量,最好在样板订单那里选“返单”,不然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个人感觉今年嘉立创PCB品质的管控好像有所松懈,今年遇到的两批板子,一批插件孔打偏了,导致一边盘太小,焊接时烙铁头刚好下这边,导致焊接时非常不好焊!!一批是同样的焊接插件孔,相邻的孔挂锡,接近百分4到百分5的概率!!希望嘉立创能严格管控一下品质,我们也应该给予支持和理解,积极沟通!

网友:
感觉也是,品控不太好,最近做的单面板,字符偏的快一毫米了,空也一些偏的,一些板子还没处理干净,沾了些沫子,好在不影响使用就算了

网友:
焊盘上打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pcb不会侧漏吗?

这个板子手工焊接没啥问题吧。

楼主:
空间限制,焊盘打洞本没任何问题,按照标准的0.2MM 的孔  完全没问题,我其他板厂做的 都是这个工艺,然而 嘉立创工程和我说的 是0.2的孔 都是用0.35的钻头打,然后出来的成品实际孔应该是接近0.3  所以看着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手工焊接没啥问题吧。

这个板子 手工焊 几乎不可能完成。

网友D:
板子设计得一般,楼主是没真正量产过产品的,要是有量产过,相信不会这样做板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板子设计得一般,楼主是没真正量产过产品的,要是有量产过,相信不会这样做板子。 ...

你应该在二楼的!

网友F:
其实我理解来看并不是生产方改了你的尺寸,而是他们的工艺精度或者是你是设计要求太高导致的。你箭头那些地方恰好是一些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估计很多人都能够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设计得一般,楼主是没真正量产过产品的,要是有量产过,相信不会这样做板子。 ...

你应该在2楼才对,详细看对比, 我还能说啥呢,其他板厂和嘉立创 同样工艺的设计 数据几乎一样
我的本意是提醒嘉立创  请认真对待客户提交的资料问题,不要想当然的随便修改资料,你是生产商,是按照客户资料生产定制产品,你永远无法明白客户真真这么设计的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理解来看并不是生产方改了你的尺寸,而是他们的工艺精度或者是你是设计要求太高导致的。你箭头那些地 ...

刚才客服给我电话说 他们会给优化 放大 2mil左右 或者更大,为了所谓的更好的生产,客户提交gerber文件的本来目的是为了生产和gerber文件一样,但是为什么要改?另外  袁老板说的0.2的孔  然后生产说 最低用0.3的钻头  那不知道0.2 的孔 如何来的,上面回帖  第一个图片 嘉立创 黑色  其他板厂红色 ,同样钻孔资料是0.2MM   同样阻焊资料文件一样的要求,做出来的板子 对比左边右边,同样焊盘上面都有打孔,在密度高的板子上 焊盘上打0.2MM 的孔  几乎是很正常的事情。

网友:
0.3的钻头,孔内沉铜0.05厚度,出来的孔就是0.2了,是不是这么算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应该在2楼才对,详细看对比, 我还能说啥呢,其他板厂和嘉立创 同样工艺的设计 数据几乎一样
我的本 ...

一个成熟的工程师应该清楚PCB工艺,你无法确定是你原来的过孔小了还是嘉利创做大了,不同的工厂工艺都是不一样的,价格也不一样。看你自己权衡,我意思是一个成熟的工厂是应该认为这是正常情况,最终目标是做出产品,而不是纠结PCB。我量产过不少板子,也投了个小贴片厂,这是我的一点体会。反正,多折腾吧。我的观点没有倾向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应该在二楼的!

感觉就要被围攻了,我也在嘉利创做过不少板子了,深圳的PCB板厂大概有做过十家左右,我到时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对于一个陌生的工厂,我首先是会打样,而不敢直接量产,除非是常规工艺。焊盘打孔这种事情一般都是需要打样的。我为什么说需要打样,对于0402的封装,0.25的过孔可以把焊盘的锡全漏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客服给我电话说 他们会给优化 放大 2mil左右 或者更大,为了所谓的更好的生产,客户提交gerber文件的 ...

所以的确就是对厂家工艺什么的了解的不清楚或者厂家没有清楚的说明导致,各有各的理由,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
这 PCB 画的不考虑生产,我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成熟的工程师应该清楚PCB工艺,你无法确定是你原来的过孔小了还是嘉利创做大了,不同的工厂工艺都是 ...

不知道是我们太保守,还是他们太随意。
也许是被贴片厂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就要被围攻了,我也在嘉利创做过不少板子了,深圳的PCB板厂大概有做过十家左右,我到时觉得这个是正 ...

我顶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客服给我电话说 他们会给优化 放大 2mil左右 或者更大,为了所谓的更好的生产,客户提交gerber文件的 ...

楼主的设计文件:
1)阻焊层以焊盘一样大,不好意思,嘉立创做不到阻焊层以焊盘层一样大
2)对于过孔,如果孔环允许,我的生产能力允许,我会做到0.3MM,相当于补充0.1mm (插键孔统一补偿0.15mm) 沉上铜后,差不多就在0.2mm左右  孔的公差是0。08 我能说的是保证在IPC检验标准之内
3)对于盘中孔,我们一直没有说我们能加工盘中孔
4)对于你在投诉中,骂我们是神经病,神经病会把款退给你,我们也有最起码的人格,我就送楼主一路走好,不送!

不能怪楼主设计有问题,只是我们做不到精度能高到阻焊层以焊盘一样大,做不到你所说的对于工艺做不到一点点变动,做不到能包容到你就能随意辱骂我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应该在2楼才对,详细看对比, 我还能说啥呢,其他板厂和嘉立创 同样工艺的设计 数据几乎一样
我的本 ...

你这是做的红色还是粉红色,PCB还有做粉红色的厂,可以这么个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设计文件:
1)阻焊层以焊盘一样大,不好意思,嘉立创做不到阻焊层以焊盘层一样大
2)对于过孔,如 ...

我再强调一点,之前发PCB 文件  被修改放大,这个我没话说,然后后面的我都全部是发gerber文件,一直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在这个板子之前发的所有gerber文件 都没有出现过阻焊开窗这种低级问题,为什么这一次 强行修改,说实话 ,贵公司工程 修改客户资料 不是一次两次,这个我想你比谁都清楚,就算你们要修改 ,是否有通知协商这个问题? 多的我不想说,如果说神经病 都算过分,那我没话说。真的叫无力吐槽,既然你要退款,那退回来吧,这个板子我也给你退回去。至于其他的,也没其他的可说了。
另外,我并没有纠结焊盘上放过孔 问题,  只是0.2的孔 放大到0.3  这个误差 ,如果的确不能做0.2的孔 根本可以说清楚  无法做0.2的孔  只能做0.3  请不要说我们可以做0.2的孔 。

网友G:
焊盘有这么多过孔,楼主应该没有做过量产过多少东西,楼主的设计量产会让你器,另外对加工不了解,加工做不到100%的精度,厂家需要补偿等是正常的,有阻焊桥出来没阴焊桥也是正常的,因为精度,而楼主考虑不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焊盘有这么多过孔,楼主应该没有做过量产过多少东西,

焊盘过孔 非常正常的事情,生产问题不用担心,我有绝对的把握才会给过孔放在焊盘上面的。说我没做过量产的东西,这个我就不去回复争辩啥的了。你试试给按照正常0.2的孔坐下来  看这个 焊盘孔有问题没。盘中孔 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与生产工艺有关,不要一味的找PCB 设计的原因,SMT 工艺不好  焊盘没孔一样大把少锡 虚焊。

网友:
把生产工艺考虑进设计,才是好的设计,   事情永远不可能作到100%。

网友:
我还是后者脸皮建议楼主,别把过孔打在焊盘上,或许你之前有这么做过,但这么做不出问题是侥幸,或者有经验的贴片厂帮你控制炉温或调锡膏。所以。。。。。。我不再回复了!

网友:
楼主板子焊盘过孔这么多,很容易出问题的。建议做板子前看一看嘉立创的那本教材《Pcb设计与制作》,嘉立创文件下来里面免费下,不管在不在jlc下单,都有帮助的。

网友:
过孔在焊盘上是需要做塞孔工艺,生产才好吧?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楼上几位,正常情况下。过孔打焊盘上 大家都不建议,也不推荐,因为正如楼上诸位提到的这问题,很容易因为生产工艺导致焊接不良,这点  都能考虑到。实际情况这个板子 过孔打到焊盘上,是因为这个是一个高发热的射频PA 芯片,这么做的目的其实有很大的好处,1,过孔通过回流焊后 ,锡流进去填补了过孔 的空当,顺带提高PA散热效果,2  背面还有附带散热用的散热片,单独靠PCB 过孔镀层薄薄的铜皮,散热效果会差很多,相反,通过过孔塞锡的情况下,导热方面会优化很多,提高散热,图片下面两个连着一起的焊盘,那个地方也是GND , 通过这个方式可以带走来自芯片所产生的大量的热量到背面散热片中。这是这个板子设计的初衷。

楼主:
其实说白了,工艺能力不足问题,高精密  3.5,mil的线宽 线距离 加上0.3的孔,应该也算是吧,所谓的优化 只不过是,呵呵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再强调一点,之前发PCB 文件  被修改放大,这个我没话说,然后后面的我都全部是发gerber文件,一直没有 ...

骂神经病不过份,你查查你的贴子,骂JB也没关系,也不多说了,以后也用不着挨你爆粗,楼主的所有设计都没有问题,所有骂人都不过份,楼主永运是对的,祝你找到一个工艺让你称心如意。还能接受你骂他神经病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骂神经病不过份,你查查你的贴子,骂JB也没关系,也不多说了,以后也用不着挨你爆粗,楼主的所有设计都没 ...

你们是对的,我们设计的资料是错的,改了资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忙,每天处理那么多订单,还要仔细检查每个客户的资料,并且不满意的地方还要帮修改,优化,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别的不参与讨论,不过焊盘打孔这点我也说下。

一般是不建议的,尤其是QFN(QFN 底下大焊盘是可以打孔的 ...

问题就是设计的0.2的孔 被打成合理的0.3呢

网友I:
换板厂咯,这么高工艺要求,不好做的,我们一般单边多0.1绿油窗,还是以前哪句话,不用用尽板厂工艺,多留点偏差,大家都好做,良品率高。如果要求高真的要精度高的板厂,价钱也高,嘉立创,打样和批量不是一个厂,有时候哈,,以下编辑,补充说明,嘉立创已经做得不错了,方便了我们电工,现在嘉立创业务大了,希望保持以前优良作风。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换板厂咯,这么高工艺要求,不好做的,我们一般单边多0.1绿油窗,还是以前哪句话,不用用尽板厂工艺,多留 ...

你也知道留0.1的绿窗,0.1是4MIL,而他的绿窗为0,我们现在都是做2MIL的窗,也就是0.05mm的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知道留0.1的绿窗,0.1是4MIL,而他的绿窗为0,我们现在都是做2MIL的窗,也就是0.05mm的窗 ...

老板可以考虑下,长宽放大点吗?做灯条板,现在一款长710mm长,5.5mm宽,可以打样和小批量。

网友:
首先JLC 改berber文件最好和别人说一下,这个JLC应该检讨。
  二来 楼主在焊盘上打孔确实不是好主意,看看原厂设计是不是也提倡这样。或者做板的时候特别说明一下有特殊要求。
粉红板确实可爱,以后可以去骗小mm

楼主:
这边也回复一下 ,说考虑生产问题,看一下下面的板子记录 是否考虑到生产问题的,盘中孔  焊盘之间开过孔,等 都有做过,都是贵公司做的最近一段时间我能找到的记录。
提交gerber-6

网友:
你的运气好,你开心就好。

网友J:
楼主换板厂吧,这么高工艺要求,真不好做的,正常线路板厂家焊盘的阻焊开窗口都比原焊盘大些,你所说的在其他厂家可以严格按照你的文件加工,其实只是人家加的余量比较小,你肉眼没看出来而已。另外关于焊盘上有过孔的情况,批量真是容易出问题,我之前的板子也有过焊盘上有过孔的情况,取决于你焊盘和焊盘上过孔的大小比,如果焊盘比较大过孔比较小,还勉强能用,如果焊盘小过孔大的话,贴片上的那一丢点锡膏,在上贴片环节,加热时,焊盘的焊锡很容易流进过孔,而且这个地方受热不匀,很容易虚焊的,借用前面网友的哪句话,不要用尽板厂极限工艺,多留点偏差,大家都好做,良品率高。如果要求高,舍得花钱,真的需要找更高精度的板厂。就像同样配置的国产汽车,你不能和同样配置的BBA比性能。我认为嘉里创已经是性价比最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换板厂吧,这么高工艺要求,真不好做的,正常线路板厂家焊盘的阻焊开窗口都比原焊盘大些,你所说的在其 ...

赞同你的意见。其实回上面个贴 只是告诉袁老板,一个事实而已,其他也没啥意见了。反正做的板子也报废了,无所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本论坛也不是售后处理之地,我及阿莫也再次强调,就算吐槽你就不能先提交一个提诉单?事实情况弄清楚, ...

说到投诉我也顺便提一下:
      立创商城有一次下架南京某公司的稳压IC吧,那是我投诉的结果。但这个过程中却暴露了立创的问题及不合理的规定。
1.有问题的元器件要客户自己快递费,尽管已经通过拍的视频已经证明稳压IC确实有问题(很严重的问题导致后面的MCU烧坏,奇怪的是有问题后也没有人提补换货的,当然我也只投诉没要立创补货)。最后是客服自己付的快递费。
2.客服在验证问题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设备太差根本没法检测,客服跟原厂沟通过承认该型号设计上有问题。其实跟客服提过我在上海南京到我这很近可以当面交流,不知为什么没来。
客服说要建实验室的,不知道建是否建起来了。国内企业的参数基本不可信,配置好的设备和人员才能检测的了器件。

当初本想在这里法想想还是没有法,今天提到就随手写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赞同你的意见。其实回上面个贴 只是告诉袁老板,一个事实而已,其他也没啥意见了。反正做的板子也报废了 ...

换厂家吧。
接受不了就换吧,我也准备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换厂家吧。
接受不了就换吧,我也准备换了。

对的,接受不了就换厂也是特别正常的商业规则,小两口处久了还吵架,外面换之后,认为还是我们好随时欢迎再次回来,做人就怕失败到没有换来换去的资格,没有选择的权利!

网友L:
问题并不复杂。实际情况大家已经很清楚了。每个人心里都有杆秤。

网友B:
引用 网友L:
问题并不复杂。实际情况大家已经很清楚了。每个人心里都有杆秤。

其实我从没有纠结这个贴子本身,我是纠结的是我为楼主加工了那么多高质量的多层板,为你提供了这么多高性价比的服务,这话你说出来你不认为伤人家的心?对得起你的良心?,那怕是你像现在一样开一个贴给于讨论,吐槽有何不可?嘉立创在一个月之内都为你提供多次服务的供货商往死里黑?

网友M:
楼主我支持你
首先:本论坛讨论的是:嘉立创私自修改Geber文件,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生产,而且这个也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说楼主设计不好,还有过孔问题和本主题没有关系。
其次:如果说工艺达不要要求,要么和客户沟通,要么就考虑要不要接这个单子(指的是Geber文件),但是板厂也有其考虑,所以建议还是能让客户知道为好。
然后:解决问题,楼主辱骂工程师是神经病楼主要反思,但是不能因为辱骂工程师就不愿意退款去解决问题,问题最终在谁大家心知肚明。
最后:吐槽几位讨论过孔问题的工程师,不在焊盘上打过孔就是基本的常识,包括新员工实习员工稍微知道一点都明白不应该在焊盘上打过孔,难道楼主会不知道这个道理??敢以身范险?就凭借这个然后就判断楼主没有做过量产?
楼主也不要介意。

楼主:
看来吧 ,还是很多不会理解 焊盘打过孔的本意,至于说 神经病算辱骂,那我也没得说了。过孔焊盘各自有各自的意见,这个也没必要争论了。这个焊盘过孔 问题与有没有做过量产板子 没有本质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我支持你
首先:本论坛讨论的是:嘉立创私自修改Geber文件,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生产,而且这个也一个不 ...

其实如另外一个贴我回复一样,哈哈 大家开心就好。其实焊盘开孔这个问题吧,我既然能这么干,那说明我有十足的把握在这个焊盘开孔的情况下SMT生产不会导致虚焊或者其他不良。大家都不建议给过孔打到焊盘上,都是有考虑的,老师教过,老师傅也教过。我也知道,都知道这么干不好,不适合量产,不过我刚才也说了我这么干有这么干的理由和底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如另外一个贴我回复一样,哈哈 大家开心就好。其实焊盘开孔这个问题吧,我既然能这么干,那说明我有 ...

不必在意歪楼的说设计问题的,总有些不太明白的人。一看到焊盘有过孔就立马断定说设计有问题的,这样的工程师也是教条的,没有太多经验的。

网友:
学习到很多PCB生产知识

网友:
这是要把责任往客户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如另外一个贴我回复一样,哈哈 大家开心就好。其实焊盘开孔这个问题吧,我既然能这么干,那说明我有 ...

过孔不要太大,0.3MM,也可以的

网友N:
LZ看你的板子设计时都注意了阻抗但这张图片也可以做到为什么没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LZ看你的板子设计时都注意了阻抗但这张图片也可以做到为什么没做呢?

这个是做功能测试,我就懒得去算阻抗这个事情,然后实际量产 在资料中有要求阻抗的。

网友O:
楼主郁闷的是嘉立创私自修改Geber文件的问题,后面那么多鄙视楼主焊盘打孔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从没有纠结这个贴子本身,我是纠结的是我为楼主加工了那么多高质量的多层板,为你提供了这么多高性 ...

我以我的智商真就不明白了, 我回帖说: “问题并不复杂。实际情况大家已经很清楚了。每个人心里都有杆秤。”
我真的没看出来我是怎么来做到的想您说的:“这话你说出来你不认为伤人家的心?对得起你的良心?,那怕是你像现在一样开一个贴给于讨论,吐槽有何不可?嘉立创在一个月之内都为你提供多次服务的供货商往死里黑?”
我倒是想听听您来说说,我是怎么黑供应商了?
我说 “问题并不复杂。实际情况大家已经很清楚了。每个人心里都有杆秤。” ,我怎么会对不起我的良心呢?
我至今都没感觉到是在黑谁。
对与错,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不需要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以我的智商真就不明白了, 我回帖说: “问题并不复杂。实际情况大家已经很清楚了。每个人心里都有杆秤 ...

不是说你,是说楼主,句中的话指的是下面截图中楼主在其它贴中黑嘉立创!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郁闷的是嘉立创私自修改Geber文件的问题,后面那么多鄙视楼主焊盘打孔的 ...

打不打过孔不时绝对的,有时间管子为了散热,底下打了8个过孔,还开窗,只要孔径合理,是不会造成大家一概而论的问题,散热能力会大大增强。具体可参考日本村田模块电源MOS管下面的n多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吧 ,还是很多不会理解 焊盘打过孔的本意,至于说 神经病算辱骂,那我也没得说了。过孔焊盘各自有各自 ...

哥们 神经病算不算辱骂 都不清楚吗? 到大街上随便找个人 说人家神经病 看挨不挨抽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郁闷的是嘉立创私自修改Geber文件的问题,后面那么多鄙视楼主焊盘打孔的 ...

板厂 都会更改文件 来做生产的,不更改文件,板厂根本没有办法生产的。关键问题 在于,楼主的要求太高,嘉力创的工艺 做不到,

网友P:
全部看完了,都是大神,板子都比我的精密。我的从来不用焊盘打孔,也从来没有开过0.5mm以下的孔,线宽从来没有低于10mil。我应该是最优,最省心的pcb客户。

网友:
别人说你神经病,你啥感受?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间限制,焊盘打洞本没任何问题,按照标准的0.2MM 的孔  完全没问题,我其他板厂做的 都是这个工艺,然 ...

焊盘上打孔,SMD元件焊接会出问题吗?说是容易造成虚焊。

网友:
忍不住说两句, 说的不对或者说的不好,大家就当是屁,把我放了吧。。。。。
1、楼主的板子貌似是射频的,而且器件密度比较高,据我所知,做这类板子的人都习惯将过孔贴着焊盘边缘放,目的就不说了。效果好多少不知道,但是确实很多人这么干,而且他们都清楚焊盘上不打孔的道理。
2、盘中孔确实是需要谨慎再谨慎的。 万不得已用一下,还要和板厂沟通确认工艺问题。BGA焊盘上也做过盘中孔,都是特殊处理并确认。
3、阻焊留边的问题,AD系列软件是默认留边的。 pads和cadence应该都会有的吧?  既然设计的人刻意修改设计取消了这个边,那板厂再刻意的改回来而又不通知是不是不太合理?
4、过孔钻大了,这个貌似各家都有。 (印象中JLC说过通孔焊盘是加大,via是减小吧? )
-----------------------------------------------------------
楼主想表明的意思无非以下几点:
1、楼主刻意改的阻焊margin你们就不要再刻意改回来了。刻意将过孔贴着焊盘放,你再增加阻焊margin,也很没眼色。
2、楼主之前打的板类似情况的,JLC 也没见得都这样改,冷不丁的来一次,让人找不到规律。
3、楼主也是JLC的老顾客,说是刻意黑JLC也确实是过了,顶多说楼主爱抱怨(和我一个德行)
-----------------------------------------------------------
最后,
--- @楼主:建议楼主发文件的时候将特殊要求备注一下,比如“请勿修改xxxx”。 如果有充足的预算,还是发给多层板厂,他们必定会通知你关键的修改确认。
---

--- 修改错别字

网友:
这个焊盘开孔,BGA后面焊盘基本上都要开孔,一般0.2孔,绿油塞孔。还有散热焊盘开孔,面积大,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全部看完了,都是大神,板子都比我的精密。我的从来不用焊盘打孔,也从来没有开过0.5mm以下的孔,线 ...

封装也都是直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