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传的图片中的字可以处理的更加清晰么?

楼主(2017-12-22):
图中所示,可以什么软件弄清晰点么?

网友:
好象无解~

网友:
你原图清晰吗

楼主:
给我原图就这样

网友:
那怎么可能变得更清晰呢

网友:
一个字 猜,两个字 瞎猜,三个字 使劲猜, 四个字 使劲瞎猜。

网友A:
目测 只有1楼理解了lz的意思.
现在的理解是:别人发给lz一个图.不清晰,然后lz将其传上来求解.
lz你只能找给你图的那个人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使用秘笈:摘掉眼镜使劲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原图就不清晰,神仙也救不了。

给你看我的演示:

感谢莫老大,我就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 只有1楼理解了lz的意思.
现在的理解是:别人发给lz一个图.不清晰,然后lz将其传上来求解.
lz ...

这个比较保密,只给我了个不清晰的,我就想那种软件比如ps处理下,但是貌似无解。

网友:
怎么把照片里面的美女处理的更加清晰

网友:
话说好莱坞电影里面不是随便拉出一个电脑砖家都可以做到的吗?

网友:
眼...眼中有码,心中无码?

网友:
楼主id很应景啊

网友C:
这个,兄弟,赶紧去学Machine Learning,或者上Google同他的AI打好交情了。只能帮到你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兄弟,赶紧去学Machine Learning,或者上Google同他的AI打好交情了。只能帮到你这里了。 ...

ml 其实就是机器瞎猜的,
可以猜出来一个,但是不一定是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