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门受害者 联想E680A病发,还有救吗

楼主(2017-12-22):
显卡门受害者 联想E680A病发,还有救吗?

用于调试的一台联想E680A突然花屏,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花(花色不同).上网一查是显卡门被nvidia给坑了.
请问还有救吗?

网友A:
不值得救了,我这有个吃灰很久的联想G480,i5+4G+500G+独显,850收不收。

楼主:
谢啦   给板子烧程序,这配置太浪费了

网友:
当年花200到300元换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值得救了,我这有个吃灰很久的联想G480,i5+4G+500G+独显,850收不收。 ...

最低什么价

网友A:
看了下咸鱼同型号i3的最低大概800,这个i5的也800好了,也就前段时间一个8G内存条的钱。
PS:闲置之后没好好保管,上盖有划痕了,可以帮贴膜,里面屏幕键盘什么的状态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咸鱼同型号i3的最低大概800,这个i5的也800好了,也就前段时间一个8G内存条的钱。
PS: ...

朋友,给我吧

网友A:
他要是不要就出给你好啦。我拿出来清清灰,吃灰太久了。

网友:
舍不得扔就花100多淘宝换个显卡吧,我的HP就是

网友B:
联想E系列的笔记本故障率太高了,买了后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要是不要就出给你好啦。我拿出来清清灰,吃灰太久了。

好,等你信息 ,用来下载用,可以放张照片上来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他要是不要就出给你好啦。我拿出来清清灰,吃灰太久了。

这个我要了,出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想E系列的笔记本故障率太高了,买了后悔。

老东西了  确实没有维修价值了.   但是保管很好,键盘这么多年都没打油电池也抗用.
扔了 有点可惜

网友:
不就是显卡芯片多大点事,换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咸鱼同型号i3的最低大概800,这个i5的也800好了,也就前段时间一个8G内存条的钱。
PS: ...

确认没毛病的时候话收了,我确认是不是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确认没毛病的时候话收了,我确认是不是晚了?

还在,按顺序来么,明天我把机器拍拍照片具体说明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在,按顺序来么,明天我把机器拍拍照片具体说明一下吧。

好的,手机登录,不方便看信息,我晚上确认

网友:
就是这样的,上午拆开清了下灰,系统已经装了精简win7,到手即用。上盖划痕较多而且很明显,拍不出来就放弃了,淘宝有专用贴膜,十几块钱吧。需要的话咸鱼搜关键词“阿莫”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手机登录,不方便看信息,我晚上确认

确定要的话,咸鱼关键词“阿莫”就可以搜到我的发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要了,出给我

前面那个没动静了,你需要的话拍吧,咸鱼搜“阿莫”就能找到。

网友E:
E系列连大写指示灯都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E系列连大写指示灯都没有吧?

有的  原来的昭阳e系列是联想收购ibm前的商用大客户主打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