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Python实现的串口助手,可显示波形、有源码!!

楼主(2017-12-23):
程序运行效果:

源代码:

程序运行起来需要安装Python 2.7,然后安装PyQt4、PyQwt5、Pyserial三个扩展包

PyQt4和PySerial可以从官网或PyPI上下载,,PyQwt可从https://www.lfd.uci.edu/~gohlke/pythonlibs/#pyqwt下载

说明下:网上串口助手工具很多,我分享的这个并不比那些强大、也不比它们健壮,,可能唯一的好处就是它是源码形式的,因此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更改和定制,只要有个代码编辑器就可以随时随地打开代码修改、或加入几行代码运行起来查看效果,,希望有类似需求的坛友喜欢、支持

楼主:
补充个打包成的EXE,方便没有python环境的坛友体验软件:

网友:
膜拜一下!

网友:
可以,膜拜    学习

网友A:
能传个 PyQt4、PyQwt5、Pyserial Python 2.7 bundl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传个 PyQt4、PyQwt5、Pyserial Python 2.7 bundle吗

先安装Python,安装完后打开命令行窗口用pip install命令安装另外三个.whl格式的扩展包

网友B:
多谢 为啥不用python3,qt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 为啥不用python3,qt5

因为是好几年前写的了,,懒得改了

其实我电脑上同时安装了Python 2.7 和 Python 3.6

网友C:
请教楼主,是不是可以在Linux下运行?

网友D:
最近在想用tkinter 做串口编程,感觉有点难度。。。
没有那种直接拖拽的方式布局界面,就是麻烦
你这个QT的记得在xp上安装好像不太顺,就没有用了

网友:
强力顶,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是不是可以在Linux下运行?

可以啊,Python对Linux的支持比对Windows的支持还好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在想用tkinter 做串口编程,感觉有点难度。。。
没有那种直接拖拽的方式布局界面,就是麻烦
你这个QT的 ...

Tkinter写出来的界面实在太丑、不值得学习

PyQt有Qt Designer可以用来设计界面、不用手工撸界面,方便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Tkinter写出来的界面实在太丑、不值得学习

PyQt有Qt Designer可以用来设计界面、不用手工撸界面,方便 ...

同意,确实太丑。。。。。

网友E:
我最近用nodejs加electron+html5也做一个,感觉大家都是这样,不用正经软件不干正事。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Python对Linux的支持比对Windows的支持还好些呢!

多谢,那我在树莓派上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最近在想用tkinter 做串口编程,感觉有点难度。。。
没有那种直接拖拽的方式布局界面,就是麻烦
你这个QT的 ...

可以试试wxpython,个人觉得比pyqt好

网友G:
请问,3.6 能运行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G:
请问,3.6 能运行吗?

2.7应该跟3.6不兼容吧。

请教一下,2.7跟3.6怎么同时用?  比如建了一个.py文件,点击执行时,怎么控制是3.6还是2.7。

网友:
有没有处理热插拔之类的呢,之前用串口,容易电脑蓝屏

楼主:
引用 网友G:
2.7应该跟3.6不兼容吧。

请教一下,2.7跟3.6怎么同时用?  比如建了一个.py文件,点击执行时,怎么控制 ...

安装python 3.4之后的版本,会自动安装py.exe,并将.py关联到py.exe

在.py文件第一行添加如下两行之一
#! python2
#! python3

双击.py文件时py.exe会根据第一行的内容确定调用python2还是调用python3执行此.py文件

并且可以设定默认python版本,这样文件第一行不是上述内容之一时调用默认版本执行,方法是在py.exe目录下创建py.ini文件,内容如下:
[defaults]
python=2.7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python 3.4之后的版本,会自动安装py.exe,并将.py关联到py.exe

在.py文件第一行添加如下两行之一

学习了, 谢谢lZ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安装Python,安装完后打开命令行窗口用pip install命令安装另外三个.whl格式的扩展包 ...

感谢楼主

网友:
顶。
我认为以后会越来越多的node.js,Python等本地化软件,不需要依赖某一平台。

网友H:
另外两个库能否也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另外两个库能否也传下

见5楼!!

网友:
想跟楼主好好学习,学了PYTHON除了爬几个网页图片,一直不知道怎么派上用场- -

网友:
标记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试wxpython,个人觉得比pyqt好

wxpython
有相关学习 教程推荐吗??

网友:
pyqt好用吗

网友:
正在学习python,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I:
楼主用的什么代码编辑器

网友:
感谢楼主的开源~可以用来做点小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用的什么代码编辑器

Sublime Text 3

隐藏了菜单栏,,主题设置如下:
"theme": "Adaptive.sublime-theme"
"color_scheme": "Packages/Color Scheme - Default/Sixteen.tmTheme",

网友:
能打开网页读取串口数据吗? 这样就好了

网友:
其实 secureCRT也支持python

网友J:
引用 楼主:
补充个打包成的EXE,方便没有python环境的坛友体验软件:

我看到有个波形显示,如果我使用丁丁助手给你的串口助手发数据,怎么样发,才会显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看到有个波形显示,如果我使用丁丁助手给你的串口助手发数据,怎么样发,才会显示波形?

右下角选“波形”,,发送过来的数据是逗号分隔的数字即可,,比如“100,200,150,300,”

网友K:
引用 楼主:
Sublime Text 3

隐藏了菜单栏,,主题设置如下:

调试python代码是用的什么IDE?自带的那个太难用了,每次都要在Notepad修改然后在回到python。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调试python代码是用的什么IDE?自带的那个太难用了,每次都要在Notepad修改然后在回到python。 ...

我写的软件都比较简单、比较小,就用print打印调试

功能最强大的python IDE应该是PyCharm,你可以试下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写的软件都比较简单、比较小,就用print打印调试

功能最强大的python IDE应该是PyCharm,你可以试下

lz用什么开发工具写代码?notepad++?当源代码文件很多时如何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用什么开发工具写代码?notepad++?当源代码文件很多时如何管理?

我用sublime text 3加jedi自动补全插件写python,没遇到过源码文件很多的情况,所以不知道那是种什么感受

不过听很多人说pycharm是最强大的python IDE,,如果真的源码特别多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python是个好东东
最近也吵的比较火

网友:
谢谢,正想用python做一个类似的

网友(2018-01-25):
xp不能用,python所有的都装了。

另,用kivy也找不到openGL2. 旧的笔记本T400,独立显卡估计挂了,集成显卡可能不支持。

网友:
上位机这块接触过mfc c++builder labview cvi qtCreater,现在这么流行Python,是不是得装个pyqt玩玩了

网友M:
有没有好心人改成we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没有好心人改成web的

还真有人有这种需求

我虽然没写过Web版的串口助手,不过我很久之前写过一个Web版的TCPUDP调试助手:基于Python的TCPUDP调试工具,可运行于服务器、手机、树莓派

其实Web版的、桌面版的原理一样,实现具体功能的代码基本完全一样,只不过Web版的功能在服务器端(可以是服务器、笔记本、树莓派)、显示在客户端浏览器上、二者通过WebSocket通信传输命令和结果,,实现起来比桌面版繁琐不少

你可以参考这两个程序改出你想要的Web版串口助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没有好心人改成web的

老兄,你的愿望被我实现了

分享一个Web版的串口助手

网友M:
引用 楼主:
老兄,你的愿望被我实现了

分享一个Web版的串口助手

高手啊,谢谢留个qq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高手啊,谢谢留个qq吧

额,QQ就免了,,交流、学习,阿莫论坛更专业

网友:
web的怎么看不到?

网友:
手机看不到 71楼的链接,用电脑才看到。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用nodejs加electron+html5也做一个,感觉大家都是这样,不用正经软件不干正事。哈哈 ...

你好,您的能分享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好,您的能分享一下嘛?

专用软件,对大家没用

网友:
是要学习Python了

网友C:
请教大家一下,有人在树莓派上运行成功吗?
我在树莓派上没办法安装PyQt4。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家一下,有人在树莓派上运行成功吗?
我在树莓派上没办法安装PyQt4。 ...

试试行不行:
http://helloraspberrypi.blogspot.com/2015/10/install-pyqt4-on-raspberry-pi.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行不行:
http://helloraspberrypi.blogspot.com/2015/10/install-pyqt4-on-raspberry-pi.html

多谢大神回复,我试一下。
现在我一边用树莓派安装环境,一边在Windows下搭建系统。看看那边先运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试行不行:
http://helloraspberrypi.blogspot.com/2015/10/install-pyqt4-on-raspberry-pi.html

还要请教一下,你给的网址我打不开。后来安装sip4.19.7后,通过下面方式安装完成,Python中import PyQt4已经不报错。
javascript:;
在网上找了下面代码测试
# -*- coding: utf-8 -*-

import sys
from PyQt4 import QtGui

def main():

    app = QtGui.QApplication(sys.argv)

    w = QtGui.QWidget()
    w.resize(250, 150)
    w.move(300, 300)
    w.setWindowTitle('Simple')
    w.show()

    sys.exit(app.exec_())

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
出现下面的错误提示
javascript:;
网上说是sip的版本与python中的不同
我在python中用
import sip
print(sip, sip.SIP_VERSION_STR)
打印SIP版本号是4.19.7
在linux下用sip -V打印版本号也是4.19.7
有什么思路可以解决吗?
非常感谢!

网友:
必须得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请教一下,你给的网址我打不开。后来安装sip4.19.7后,通过下面方式安装完成,Python中import PyQt4 ...

不建议用源码的方式安装PyQt4,还是直接安装别人编译好的省事儿(我没编译过PyQt)

那个网址可能需要FQ才能看,,建议搞一下,,FQ是技术人员的必备技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建议用源码的方式安装PyQt4,还是直接安装别人编译好的省事儿(我没编译过PyQt)

那个网址可能需要FQ ...

多谢回复.
麻烦问一下FQ是什么意思啊,小白不清楚。
另外今天我挨个测试,把SIP降到4.13.3才不出现版本错误提示,高一点都不行。
在这个版本下PyQt4.12.1暗转不了,还要重新弄。晚上结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回复.
麻烦问一下FQ是什么意思啊,小白不清楚。
另外今天我挨个测试,把SIP降到4.13.3才不出现版本错 ...

!!就能上Google等国外技术网站了

我没编译过PyQt,,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墙!!翻墙就能上Google等国外技术网站了

我没编译过PyQt,,不知道怎么弄,, ...

装完了之后在树莓派上运行不了,所以要从头确认安装是否有问题。
我先慢慢确认。

网友(2018-02-24):
一直想学python,可以先膜拜一下,然后自己动手……

网友C:
报告一下最新情况:
树莓派冲做系统,已经可以用PyQt,代码可以生成简单的窗口。
运行楼主软件的时候,提示没有PyQwt,还在继续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告一下最新情况:
树莓派冲做系统,已经可以用PyQt,代码可以生成简单的窗口。
运行楼主软件的时候,提示 ...

PyQwt不在PyQt里面,需要另外安装

PyQwt是用来显示波形的,如果你只需要串口助手显示文本、不用显示波形,可以把代码中PyQwt相关的代码都删掉,这样就不用安装PyQwt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yQwt不在PyQt里面,需要另外安装

PyQwt是用来显示波形的,如果你只需要串口助手显示文本、不用显示波 ...

多谢指导!我修改一下试试。
我怀疑PyQt装的还有问题,我找了个简单的例子,显示一个窗口,窗口内显示Hello Word。结果运行后的窗口内没有任何文字,还在找原因。

网友:
楼主,你做了我想做的事。。。

网友:
正准备学习下Python

网友:
很好的pyton和串口学习资料

网友:
1.做了小改动,应用在python3.6中;

网友(2018-07-12):
最近试用了一下,有两个问题。第一,如果使用楼主的程序编译,报错需要sip,但是目前的sip只支持python3,我没找到支持python2的sip的版本。如果楼主有的话,请发一个上来,谢谢。
第二个问题,我使用了上面那哥们支持python3.6的版本的,结果编译告诉我缺PyQt4,然后我又发现python3只能用PyQt5,找不到可以适用的版本。
话说这些东西这么乱,搭平台,有的人可以搭的起来,有的人搭不起来,这也太坑了吧

网友:
今天已经调试通过了,多谢@xuxueliang的修改,在python 3.6.3环境下已经调试通过,主要是Python2.7没有SIP,我实在找不到了,找到了python 3.6.3下的PyQt4安装包,不然难受死。
强烈推荐https://www.lfd.uci.edu/~gohlke/pythonlibs/#pyqt4,这个上面有需要的PyQt4安装包。
通过调试发现,楼主在文本模式下,需要接收的是字符串,我发整型数据,或者0x9a什么的,是不识别的,会报错。
在图形模式下,按照楼主的说明,需要在数据之间添加逗号,这个我还没试,不过应该问题不大,多谢楼主了。

网友(2018-09-28):
有个想法,很多APP工程师不懂底层协议,所以想学下上位机,以后做点结合上位机和单片机的东东。想弄下andriod的,现在先了解下python再说

网友:
流弊流弊

网友(2019-07-13):
请教下,我在做一个用上位机模拟一个设备的软件,上位机在收到单片机的发过来的一组数据后要及时回复,现在的问题是收到数据到回复有时10ms,有时100多ms,怎么做才能让回复都控制在十几二十毫秒内?

网友(2020-05-01):
正好用到上了,谢谢了

网友(2021-01-29):
工具类,还是脚本方便,有编辑器就可以添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