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德台式万用表34461A用过的朋友感觉如何

楼主(2017-12-23):
     工作需要报计划买了1台台式34461A,2台手持优利德UT71B.没有更高精度的表来衡量台式表。

网友A:
福禄克5100校准仪,或者便宜点买个AG3458A,8.5位的台标就够了,再高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5100校准仪,或者便宜点买个AG3458A,8.5位的台标就够了,再高没有了

朋友推荐的这两个还真不便宜

网友B:
公司里有八位半的表,没人用,每年还花钱校准。

网友:
9年前买过5块优利得71,3年后无一块在服役。后来索性就让采购随便买,反正国产的都用不住。

网友:
程控超好用

网友C:
34461很不错。我们单位用的就是。手持的话4位半的ut61e性价比最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公司里有八位半的表,没人用,每年还花钱校准。

什么型号啊?
真是浪费,应该共享出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型号啊?
真是浪费,应该共享出来!呵呵

什么地方,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很好奇

网友E:
台表都用是德的了,手持表还用优利得的,不合适啊,应该上福绿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表都用是德的了,手持表还用优利得的,不合适啊,应该上福绿克啊

我们公司现在一堆福禄克117,187,287,289丢在柜子里,开发部从40左右锐减到12个,设备都泛滥了

网友:
优利德就是外观唬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台表都用是德的了,手持表还用优利得的,不合适啊,应该上福绿克啊

本来也想搞块17B的,但频率测量它只能达到100K左右.项目里有个基干LM567的载波近200k.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也想搞块17B的,但频率测量它只能达到100K左右.项目里有个基干LM567的载波近200k. ...

测频率需要买频率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频率需要买频率计啊

平时也用不到,只是再干的一个项目调试需要而已。最高只要能到200KHZ就行,示波器最好,只是不方便。

楼主:
引用 楼主:
平时也用不到,只是再干的一个项目调试需要而已。最高只要能到200KHZ就行,示波器最好,只是不方便。 ...

还有警告下大伙,千万别买UT71B,我的两块都退了。测电阻一次一个样,还偏的吓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警告下大伙,千万别买UT71B,我的两块都退了。测电阻一次一个样,还偏的吓人。 ...

测电阻要用电桥啊 - -

怎么老拿人家不专长的呵呵。   普通万用表测电阻最多能看个5%还是1%  就可以了

网友F:
不要考虑国产手持万用表,优利德和胜利都是一个德行,用几个月转盘就接触不良。除了福禄克不做二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考虑国产手持万用表,优利德和胜利都是一个德行,用几个月转盘就接触不良。除了福禄克不做二选 ...

是啊。对比了下FULK 17B,虽然它老了有点慢,但也不至于像同价位的YLD差的那么远。24.9K的电阻用是德为24.8K ,17B在24.7K-24.85K.但YLD在24.2k-24.7k 跳动。

网友G:
LZ哪里的,来我这里用34461A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哪里的,来我这里用34461A

安徽淮南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34461很不错。我们单位用的就是。手持的话4位半的ut61e性价比最好

U61E 不能自动关机,看到UT60H更好可惜没货,UT60H最主要的是能自动关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H:
U61E 不能自动关机,看到UT60H更好可惜没货,UT60H最主要的是能自动关机

不能自动关机是有好处的,因为ut61e可以挂电脑上做长期测试用。自动关机就没法搞了 - -

当然,要是能够有个开关 默认打开自动关机,但是也可以关闭自动关机这个功能的话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自动关机是有好处的,因为ut61e可以挂电脑上做长期测试用。自动关机就没法搞了 - -

当然,要是能够 ...

挂电脑通信时自动关机就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