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MSM有感FOC调试的过程中,三角形接法和星型的有何区别?

楼主(2017-12-23):
在PMSM有感FOC调试的过程中,三角形接法和星型的有何区别?比如clark和park变换,svpwm的推导和大部分书中介绍的星型的一样吗?现在很多的航模电机好像有很多就是三角形连接,调试foc的过程中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希望有经验的朋友给点指导,或者大家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
表示关注,准备做这个。

网友:
三角形和星型接法相对于坐标变换的过程是没有区别的, 只是变换过后电机参数不同.
至于具体的比例关系, 目前还没搞懂, 期待高手回复 : )

网友:
做FOC驱动,没有区分电机是星型还是角型接法。

网友A(2021-06-28):
三角形和星型的解法还是有差别的,一般我们都是用的星型的解法比较多,但像高速吹风筒的电机就是三角形解法的,驱动时要对软件做出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角形和星型的解法还是有差别的,一般我们都是用的星型的解法比较多,但像高速吹风筒的电机就是三角形解法 ...

我正在调高速风筒,能请教下有啥区别吗?估算器用的滑模观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调高速风筒,能请教下有啥区别吗?估算器用的滑模观测器

记得有篇论文有详细的讲解,你可以搜一下,国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篇论文有详细的讲解,你可以搜一下,国内的。

记得论文标题吗?能否给出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论文标题吗?能否给出链接?

好久了,记不得,你搜下三角形接法关键词

网友C(2022-09-29):
哪位大佬能提示一下区别吗?正好遇到这种电机,用常规的SVPWM也能转

网友:
电角度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哪位大佬能提示一下区别吗?正好遇到这种电机,用常规的SVPWM也能转

没有区别,三角形直接用星形的程序就行。
国内一些论文说三角形的,都是瞎掰扯

有点要注意的是电机的参数,因为星形和三角形第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区别,三角形直接用星形的程序就行。
国内一些论文说三角形的,都是瞎掰扯

谢谢解答

网友:
对于驱动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