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MOVX指令访问外部 MC68HC11F1用什么指令

楼主(2017-12-24):
如题
51单片机是使用
MOV DPTR,#0X2000
MOV        A,#0X20
MOVX        @DPTR,A

MC68HC11F1芯片用什么指令

网友A:
HC11還在用? 要 io 還是數據存儲 ?
沒記錯的話
ldx, #2000
ldaa, #20
staa 0,x

网友:
  原来也有玩汇编的电工啊

楼主(2018-02-05):
引用 网友A:
HC11還在用? 要 io 還是數據存儲 ?
沒記錯的話
ldx, #2000

ldaa #$20  访问的是内部RAM 0X20
想访问外部RAM 0X20 指令如何写呢?

楼主:
THRsim11  这个软件可以编译MC68HC11程序,我使用的是汇编编译

网友:
mc68的地址定义是不一样的。没有这个概念。

网友:
引用 楼主:
ldaa #$20  访问的是内部RAM 0X20
想访问外部RAM 0X20 指令如何写呢?

你的51碼是把0x20存到0x2000位置嗎

网友:
既然用movx指令那首先搞清楚你用总线方式访问,那就硬件地址与ox2000要对应。所以硬件要接好确定好硬件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看见汇编格外亲~~~~~~~~~~~

楼主:
ldaa >$20 (编译3个字节,访问外部RAM)
ldaa <$20 (编译2个字节,访问内部RAM)
这个问题解决了,添加这个大于符号也是找了好多资料然后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