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pci954多串口卡驱动程序

楼主(2017-12-24):
因为调试软件需要多串口,找到以前用过的一张串口卡,找不到驱动程序,系统是win7x64,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发现硬件存在。

网友A:
我记得不用安装什么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不用安装什么驱动的,

算了,不折腾了,昨天折腾到最后固态硬盘又挂了,计算机启动不起来,换了块普通硬盘算是把PC旧回来了,好像只是系统盘。

不合算,今天买新的。

网友:
这个我还有,试了几次附件都发不上去。

网友B:
https://pan.baidu.com/s/1jHKAvMe
驱动请到baidu网盘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pan.baidu.com/s/1jHKAvMe
驱动请到baidu网盘下载

谢谢,下载保存了。

过一段时间再说试试,折腾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下载保存了。

过一段时间再说试试,折腾累了

很多出问题是系统问题,ghost的系统缺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出问题是系统问题,ghost的系统缺文件。

一次搞定,现在网络上想下载合适的东西难,到处都是陷阱,再次感谢!

物理上是双串口卡,显示多出4个,目前就是3/5可用,芯片本身应该就是4个口,原来的驱动程序应该是人为的屏蔽了2个。

驱动程序放在网站备份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