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通内置胎压检测更换电池步骤

楼主(2017-12-24):
用了不到3年的伟力通内置胎压检测,右前,右后一直报电量低,前阵子换轮胎正好换下来,刚买了4只外置的装上,决定拆一下内置的,下面有几点注意,最外面的盖子很好敲,一敲即开,下面是拆掉4个小螺丝,上铬铁,加锡熔化气嘴和pcb焊接部分,同时沿pcb边向外敲,切记同时操作,否则pcb要搞坏。都是电工,换电池和加硅胶封用再说。

网友:
没电报废确实可惜了。

网友:
这玩意,难道就按一次性设计的?

网友:
非标电池,3.6v,550mah,不可充,有点坑。我发现这类扣式电池一致性太差了,有的稍微用用就挂了,有的能用很久(天球电池)。

网友A:
一直在想内置胎压的这种为什么不考虑一种类似转动(震动)发电的方式,来持续给电池充电?

楼主:
报警的两个电池,拆下来后量电压还是3.6V,但是确实是提示电量不足,不知道这电池是怎么回事。

楼主:
这玩意买700多元,就一次性的,我觉得有点坑

网友:
我的四年多还好还有电,据说这东西就是设计一次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单独购买传感器,主机仍可以使用。

如果单独买4只传感器,比买全套带显示器的还贵,这就是坑人的地方,伟力通每只外置100元,搞活动老客户80元一只,我这个外置全套才31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单独购买传感器,主机仍可以使用。

我买过一个,JD,128一个。
是因为上次车祸时撞的不见了,没找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单独买4只传感器,比买全套带显示器的还贵,这就是坑人的地方,伟力通每只外置100元,搞活动老客户80 ...

用了多长时间,我的铁将军用的4年还正常服役中,不过价格是800.据说铁将军 的电池是以色列进口的,据说寿命是7年,国产做不到低自放电。天球什么的别用,管不了半年。如果你没有好电池更换,那是没用的,折腾不了多长时间又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了多长时间,我的铁将军用的4年还正常服役中,不过价格是800.据说铁将军 的电池是以色列进口的,据说寿 ...

楼主位照片电池也是以色列的,电池寿命取决于车辆的使用频率也就是电池的有效工作时间,当然设计也很重要,相信这两个牌子不应该有本质区别。

网友D:
楼主位照片是几个传感器,不会里面有三片电路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位照片是几个传感器,不会里面有三片电路板吧?

当然是三个了, 一个板子就是一个,  伟力通的使用的是 英飞凌的 SP37,   现在也有很多使用 NXP 的 FXTH 系列的。 都是单芯片解决方案, 集成压力传感,MCU , RF ,LF ,G-Sensor, 电源。 都做在一颗芯片里了。

网友:
自己拆下換個電池就可以了,我是這麼干的,輪胎店的師傅都驚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想内置胎压的这种为什么不考虑一种类似转动(震动)发电的方式,来持续给电池充电? ...

1.轮胎的动平衡很重要,一点点小的不平衡在高速情况下都会表现的很明显;
2.搞震动之类发电的成本也高,稳定性也不一定靠谱,汽车上的东西稳定性还是很重要的;
3.一般汽车原厂的这种内置胎压检测耗电很小,电池寿命很长。我目前的这辆车6年了,内置胎压检测也没出过问题。如果真到了没电了,换个就行,某宝也有的买。

网友:
这东西电池能用几年呢?据说丰田原厂内置的电池可以用10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我的用了5年才沒電

网友F:
我比较懒,直接锯开,剪掉原来的,换好后再用硅胶封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比较懒,直接锯开,剪掉原来的,换好后再用硅胶封死。

用什么硅胶可靠?我也面临这个问题,另外电池哪里买的什么牌子?

网友:
伟力通现在为了节约成本,电池都开始省了

网友:
我买的铁将军,6年了,信号依然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什么硅胶可靠?我也面临这个问题,另外电池哪里买的什么牌子?

我也是X宝随便买的MAXELL CR2450HR,以前用剩的703硅胶。搞完才发现这胶太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想内置胎压的这种为什么不考虑一种类似转动(震动)发电的方式,来持续给电池充电? ...

安森美在做,不需要电池。估计过不了几年就会有成品了
http://www.onsemi.cn/PowerSoluti ... pressure-monitoring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安森美在做,不需要电池。估计过不了几年就会有成品了
http://www.onsemi.cn/PowerSolutions/blog.do?met ...

就是类似这种的,我觉得应用会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轮胎的动平衡很重要,一点点小的不平衡在高速情况下都会表现的很明显;
2.搞震动之类发电的成本也高, ...

你说的这几点,确实需要注意;
如果说做胎压监测厂家能把电量,做到用5-8年这个范围就基本够用了,也不用考虑的那么复杂了
不过25楼说的ON那种方案,无电池无线方案应该可行;http://www.onsemi.cn/pub/Collateral/SPS1M002CN-D.PDF

楼主:
照楼上几位的表述,铁将军的胎压检测电池寿命远比伟力通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了多长时间,我的铁将军用的4年还正常服役中,不过价格是800.据说铁将军 的电池是以色列进口的,据说寿 ...

楼主拆下来的电池就是以色列的,胎压上常用的就是这颗料,TLH-2450。只用了3年时间,可能是和SP370里面的设置有关系。

网友:
我的铁将军现在六年了,还在用,期间有一个传感器被修轮胎的拆坏了,单独换了一个,挺贵的,好像180一个。

网友(2018-02-02):
无线能量传输,解决换电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