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最高88元悬赏】寻找类似进口编码器

楼主(2017-12-24):
如题,用于维修用的旋钮——旋转编码器

1、半轴直径6mm,固定螺丝直径9mm,需要此准确数据;
2、半轴深度约7.5mm,柄长约15mm,最好为金属的,进口大牌货;
以上条件的参考数据,为:

参考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55371730044
实际要的不是这款,只是给大伙看看,有个概念

3、3脚输出的,引脚形式不限,反正能烙铁飞线焊接即可;
4、现有的转一圈可以感受到50个点位(需要差不多最好),输出脉冲数不太清楚,希望能找到尽量类似的;
5、可供购买到的产品,1~2个;

能提供以上器件采购渠道者,得88元微信红包,谢谢!

网友:
看下bourns有没有

网友A:
楼主,我上alps 找了一圈。
EC12E2460802 满足你的要求。  http://www.alps.com/prod/info/C/ ... E/EC12E2460802.html

购买渠道:ICKEY:http://search.ickey.cn/?keyword=EC12E24608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上alps 找了一圈。
EC12E2460802 满足你的要求。  http://www.alps.com/prod/info/C/HTML/Encoder/ ...

感谢兄弟帮忙看了~~

但是发现,这个操作部是30mm,太长;螺纹那里是M8,太小,并且脉冲数也少了点~~

网友:
有20mm的呀

网友:
只有脉冲数24的型号

楼主:
准确型号,应该是EC12E2420802~~

但是脉冲数,少了很多,过完今年看看,看看有没有更适合的答案出现,如果没有,最佳答案,就是你了~~

楼主:
20mm的缺货,只有去那些国外那些平台买;先买个25mm的试下,可以的话,锯掉一些塑料手柄,替换算了

突然发现,塑料手柄的存在价值啊~~~

楼主:
原来的编码器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的编码器拆解

用在示波器上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示波器上面的吗?

收音机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示波器上面的吗?

请PM我你的微信号,加你,以备2018年前结案领奖~~

虽然提供的信息不准,但也算提供了线索;虽然选型不太准确,但是也没有更好答案了,呵呵

网友B:
用酒精洗洗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酒精洗洗不行?

用691那些清晰过了,这货是碳膜型的,用示波器看了,转动起来,有毛刺

毕竟是20多年钱的东西了

网友C:
看这三个那个你能用

网友C:
你那个就是普通的EC16编码器 大概24脉冲的遍地卖的 脚位也兼容装上就能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就是普通的EC16编码器 大概24脉冲的遍地卖的 脚位也兼容装上就能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 ...

50个脉冲啊,妥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0个脉冲啊,妥妥的

反正你那个编码器用EC16的能直接装上用 脚位脚距都一样 EC16的也有脉冲多的家庭影院上都用这个很常用

网友D:
ELMA E33系列值得你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691那些清晰过了,这货是碳膜型的,用示波器看了,转动起来,有毛刺

毕竟是20多年钱的东西了 ...

加个104消抖

楼主:
连步问题,可以消抖处理,问题是,有时候会无响应的某步,不知道是接触导致,还是机内的RC 微积分过滤掉了

楼主:
收音机的调谐旋钮,快的时候,刷刷刷要走,慢的时候,要一步步走。。。。

所以RC常数,也不好调整,另外再老化的碳膜,还得再打理,这就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ELMA E33系列值得你拥有。

假货宝上,好像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音机的调谐旋钮,快的时候,刷刷刷要走,慢的时候,要一步步走。。。。

所以RC常数,也不好调整,另外 ...

那就随便换个吧,但是一般没有这么多步的,多转几下就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假货宝上,好像没有啊。。。。

这种淘宝肯定没有的,我们样片拿一个包装50个还是从香港拿的。150一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收音机的调谐旋钮,快的时候,刷刷刷要走,慢的时候,要一步步走。。。。

所以RC常数,也不好调整,另外 ...

快的时候刷刷走那是程序里面实现的,不是编码器脉冲多,你那个就是普通的EC16编码器以前的组合音响都用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淘宝肯定没有的,我们样片拿一个包装50个还是从香港拿的。150一颗。

你好,你推荐的这种是光电的还是电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的时候刷刷走那是程序里面实现的,不是编码器脉冲多,你那个就是普通的EC16编码器以前的组合音响都用它 ...

……………

网友:
这种玩意很常见

楼主:
这个,目前来看,能找到50个脉冲的,都没有~~

常见的,都是24左右脉冲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三个那个你能用

这些型号,好像搜不到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些型号,好像搜不到呀。。。。。

EC16就是可以直接替换你的那种编码器妥妥的,其他的脚位对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EC16就是可以直接替换你的那种编码器妥妥的,其他的脚位对不上去

没关系的,这个也是飞线焊接,所以当初的条件里面,也没有涉及到脚位问题,只是能烙铁焊接飞线即可

3、3脚输出的,引脚形式不限,反正能烙铁飞线焊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推荐的这种是光电的还是电磁的?

里面就是机械结构的,应该算电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上alps 找了一圈。
EC12E2460802 满足你的要求。  http://www.alps.com/prod/info/C/HTML/Encoder/ ...

请PM微信领奖,元旦不颁奖,哈哈

网友:
谢谢楼主,已领奖。捂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