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下第一次在JLC做SMT的板

楼主(2017-12-25):
第一次贴,好多规则,为了不出乱子,只贴了STM32和阻容。

1、电阻用的是1%的,看阻值不像5%的丝印那么直观
2、JLC元件库和自己的专用库,匹配的话要检查的细节很多,可能得磨合几次,才能贴
3、元器件不全,这个不能太奢望,做样机的话,少几个器件手工焊问题不大
4、不贴的元件,好像并没有上锡膏,之前还有担心,焊盘变高,手工焊容易管脚不平整

网友:
带电平转换的烧录器,移植的dap还是自己弄的,贴完阻容回来省事多了。我上次也试了个小板子,把阻容改成了0402.板子小很多

网友A:
还是那句话,绿色油真丑

楼主:
这个电路是JTAG的,但是ARM的只是初步调通了,主要是做8051调试器。
国内的1T的8051几个单片机,基本都是用R8051XC2这个IP的,我这个调试器在XC1、XC2、XC3上都通了,有几个大客户在用。
之前是调试+脱机烧录的二合一版本,有客户提出要只调试的,于是就做了这个,用jlink的外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JTAG的,但是ARM的只是初步调通了,主要是做8051调试器。
国内的1T的8051几个单片机,基本都是用 ...

话说在网上看到有人说所谓的1T的51达不到真正的1T,不知是不是真的?貌似那个人把STC喷得一无是处

楼主:
1T并不是全部1T,只是大部分1T,STC好像也是这个IP做的,不过STC的调试功能是moniter做的,占用户资源,标准jtag是不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那句话,绿色油真丑

没感觉绿油丑啊,反而感觉给人宁静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话说在网上看到有人说所谓的1T的51达不到真正的1T,不知是不是真的?貌似那个人把STC喷得一无是处 ...

1T的51 1T是什么意思?
哦, 知道了单周期,,,还以为主频是1G的。。。

网友:
看看8051的仿真,mark党来了。

网友:
为嘛那么多貌似没用的过孔

网友:
51这样的最好是单线调试,省IO

芯圣的51,引脚兼容003,但调试用标准JTAG接口,太浪费引脚资源了

楼主:
我已经开始向IC厂商兜售我的单线调试方案了,比STM8还彻底,RST也不用,而且可以在多个IO口之间由用户挑选,是不是觉得很刺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开始向IC厂商兜售我的单线调试方案了,比STM8还彻底,RST也不用,而且可以在多个IO口之间由用户挑选 ...

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开始向IC厂商兜售我的单线调试方案了,比STM8还彻底,RST也不用,而且可以在多个IO口之间由用户挑选 ...

这个厉害!想起老早用的伟福 或者 zlg的51仿真器,仿真什么芯片换什么芯片的头子。超级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T的51 1T是什么意思?
哦, 知道了单周期,,,还以为主频是1G的。。。

我一直以为是1T的容量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以为是1T的容量呢!

我以为是1吨的单片机

网友:
拍照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为是1吨的单片机

楼主:
机器贴还是省事很多的
第一次PCB打样顺便打SMT,规则又多,看了多半天,最后还是怕出意外,只贴了STM32主控和阻容。
下次打样,就可以把SOT23的和钽电容之类的贴上

网友:
嘉立创样板SMT是点锡的,不悍的不会上锡。

网友:
第三期是 开大工作板的钢网,统一刷锡膏地;的确没贴片的,大钢网上没有开孔。

网友:
如果量不大的话 SMT太贵了

楼主:
价格倒是没那么敏感,最大的问题是剩下的元件回来要自己继续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倒是没那么敏感,最大的问题是剩下的元件回来要自己继续焊

样片嘛,有焊接了部分器件,回来手工焊接也少了挺多工作了,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