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告诉我这个CAN 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7-12-25):
我把NXP的所有CAN 芯片就是查不到下图所示的芯片,求前辈指教一下。

楼主:
谢谢前辈,但是为什么和别的CAN芯片打标记。是不是不是正品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但是为什么和别的CAN芯片打标记。是不是不是正品呀??

我也买过这种丝印的,应该是正品,用了1K+,没出什么问题。TJA1051

网友:
这显然就是 TJA1051T/3   有需求 NXP 产品的找我啦~  正规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