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F1DC2706双模数据透传蓝牙模块资料

楼主(2017-12-25):
F1DC2706是F1-media推出集成BT2.1和BLE双模蓝牙模块,
>>支持AT指令设置
>>发射功率达到10db,class1.5的级别
>>小尺寸:13mm X 11mm X 1.9mm
>>工作温度:-30 ~ +85℃
>>镀金QFN封装

产品介绍如下

网友A:
AT指令看了下,没看到有发送或接收数据的指令,这个可以用来开发透传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指令看了下,没看到有发送或接收数据的指令,这个可以用来开发透传模块? ...

AT指令是用来设置波特率、查找和连接周边的蓝牙等
这个模块是厂家基于CYW20706 soc开发的数据透传的模块,兼容BT2.1和BLE
功能类似于HC05,可以用在需要蓝牙数据透传的产品中,省去开发环节
模块需要外置天线,体积小的产品用PCB 天线或者陶瓷天线

网友:
楼主分享都是精品,我都收藏了,等我出差回来一定要买些试试。

网友B:
How much?where?想弄来玩玩

网友:
蓝牙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How much?where?想弄来玩玩

某宝  搜“F1DC2706”就看到了

楼主:
模块BLE的版本在厂家F1-Media的手册里写的是4.1,
而内核芯片CYW20706手册上标的是4.2
以F1-Media的为准吧

网友B:
单个36,相对HC05会不会贵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个36,相对HC05会不会贵啦

关于价格说几点吧
首先,韩国那边制板的材料和表面油墨品质都是高于国内普通PCB的,注重于防潮,F1-Media做车载多媒体蓝牙模块居多,给欧洲一些大车厂做过定制产品的
其次,HC05是单模的经典蓝牙,而这个模块BT2.1和BLE都能适用
另外发射功率达到了10db左右,在class1和class2之间,空旷距离在50米左右,穿墙能力也比普通的模块要强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价格说几点吧
首先,韩国那边制板的材料和表面油墨品质都是高于国内普通PCB的,注重于防潮,F1-Media ...

有没有能方便验证功能的DEMO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块BLE的版本在厂家F1-Media的手册里写的是4.1,
而内核芯片CYW20706手册上标的是4.2
以F1-Media的为准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能方便验证功能的DEMO板。

预计元旦之后把验证板做出来,到时我更新一下帖子

楼主(2018-01-25):
验证板做出来了,天线没有做阻抗匹配,但效果不差,

下面分享一下模块的原理图和PCB封装

网友C:
C11旁边,割线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1旁边,割线是怎么回事

这是第一版样板,有点跳线是可以理解的嘛,主要是验证一下倒F天线。
第二种天线的板已经改好了,这周贴几片样板出来。

网友D(2018-05-04):
引用 楼主:
验证板做出来了,天线没有做阻抗匹配,但效果不差,

你好楼主,之前我也用过其它的蓝牙模块,但是只要换了一家的模块就配不了对连不上了,不是说都是蓝牙的协议是一样的么。
这款模块能连手机 和其它不同品牌的蓝牙模块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之前我也用过其它的蓝牙模块,但是只要换了一家的模块就配不了对连不上了,不是说都是蓝牙的协 ...

F1DC2706是双模透传,SPP和BLE两种方式都能和手机连接,因为智能手机蓝牙也是双模蓝牙。
至于要和其它模块通讯,首先要区分其它模块是什么模式的蓝牙,SPP和BLE是匹配不成功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F1DC2706是双模透传,SPP和BLE两种方式都能和手机连接,因为智能手机蓝牙也是双模蓝牙。
至于要和其它模 ...

如果有某款蓝牙模块A能和手机通讯,是不是说你说的这款模块就可以和刚才的蓝牙模块A就能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某款蓝牙模块A能和手机通讯,是不是说你说的这款模块就可以和刚才的蓝牙模块A就能连接。 ...

不知道你说的蓝牙模块A的型号,不好给你确认,型号发来看看

网友D:
HC-05 HC-06 HC-07 HC-08 这些 好像都是 但有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HC-05 HC-06 HC-07 HC-08 这些 好像都是 但有不通用。

你说的这几款都不能和2706通讯,所以建议不要混用
HC-05和HC-06是主从一体SPP模块,HC-08是BLE模块
F1DC2706不能和HC-05和HC-06连接,虽然都是SPP的模块,但是匹配密码不一样,
BLE模块是通过特定的UUID进行读写的,不同模块的UUID不一致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几款都不能和2706通讯,所以建议不要混用
HC-05和HC-06是主从一体SPP模块,HC-08是BLE模块
F1DC2 ...

通信速率可以到多少,指的是连续通信1S能传多少字节。

有些模块波特率到921600,但是要隔20mS发一次,一次20字节对于数据量大的应用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信速率可以到多少,指的是连续通信1S能传多少字节。

有些模块波特率到921600,但是要隔20mS发一次,一 ...

波特率最大可以达到4000000,

SPP模式下,实测2706模块给手机蓝牙助手传输39418字节的数据,蓝牙助手接收到的数据和发送的一致。
(1)115200波特率需要3.34s,传输速率≈11.5 KB/s
(2)921600波特率需要0.481s传输速率≈80 KB/s。

楼主(2018-08-13):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完善,原厂更新了F1DC2706的手册和AT指令。
为了方便应用,上传模块的原理图和PCB封装(AD版本),以及模块验证板的原理图。
另外,制作了一个简单的BLE透传测试APP,用于验证BLE数据透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