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cd ./sim命令是啥意思 ?

楼主(2017-12-26):
请教: modelsim仿真

cd ./sim
./RUN_TEST > ../data.out

上面这两句命令是啥意思 ?在cd说明里没有见到对此说明

网友A:
进入sim目录,运行RUN_TEST脚本,输出信息保存到当前目录(sim的上一级目录)data.out文件中

网友:
简单的dos命令都不知道,lz应该是个90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sim目录,运行RUN_TEST脚本,输出信息保存到当前目录(sim的上一级目录)data.out文件中 ...

请教,看到dos下 直接 cd sim,不就进入到sim目录了吗 ?为何还要再加上./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看到dos下 直接 cd sim,不就进入到sim目录了吗 ?为何还要再加上./  ?? ...

./ 表示当前目录

楼主:
还得请教下,对脚本不是很熟悉
如果当前目录下有个可执行文件,比如名字叫 run_app, 如果想用脚本执行此可执行文件,想执行它还要这样吗? ./run_app
是否可以直接写名字run_app执行
不太理解的地方是: 本来就在当前目录下,想在脚本 执行啥,直接执行不行吗?还得特意在指明下是在当前目录

网友:
不指明会优先执行系统文件夹下的run_app,如果有的话

网友B:
不会在当前路径下搜索程序,只在PATH制定的路径下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在当前路径下搜索程序,只在PATH制定的路径下搜索;

对windows来说,会在当前路径搜索啊,而且当前路径下的优先级也高于系统目录。如果系统目录下有同名的程序,仍然会先执行当前文件夹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