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器人能自己按电梯到指定楼层,想不出是咋实现的呢

楼主(2017-12-26):
视频连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 ... 5!2~5~5!7~5!2~1~3~A

这种控制电梯的通信方式是咋实现的呢?

网友:
用遥控吧,哈哈

网友:
这么大的玩意,万一程序跑飞了,直接把人撞翻车

网友:
电梯按钮要改,相互之间通信啊

网友A:
有啥想不通的,一些没有刷卡功能的电梯都能改成可以刷卡的
把刷卡改成无线通信,就能实现了
像三菱电梯有很多原厂出来的工程师手上有协议,都自己做中间转发板,加到总线上,这种是高级点的,低端的是用继电器模拟按键

网友:
opencv 视频识别呀

网友(2018-04-08):
引用 网友A:
有啥想不通的,一些没有刷卡功能的电梯都能改成可以刷卡的
把刷卡改成无线通信,就能实现了
像三菱电梯有很 ...

嗯,类似的做法,我做过。

网友:
这玩意要是投入使用,确定不会被人类玩坏?

网友:
没多复杂,走公司途径一般是预留继电器干接点,继电器输出BCD楼层码和相关指令。一般国际一线大品牌电梯都不会让你直接接入他的通讯总线,协议是不可能开放出来的,所以干接点最简单。
如果我做的话就是直接走他通讯,模拟外呼板发出呼梯指令(控制系统会认为是人按的外招按钮),直接召唤电梯。我研究过电梯的CAN通讯,就是几个报文,分析破解了很容易

网友:
必须知道电梯控制板原厂协议
这个厂家不支持是很难实现也很危险

网友(2019-03-18):
通过4G或者WIFI连通梯控,梯控用继电器模拟人按键,梯控作为附件附着在原始电梯按键板上,如果是触摸按键就束手无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