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 屏幕调试求助:图形、字体都变成白色空心了

楼主(2017-12-26):
正在调试一块LVDS屏幕,显示出了一些问题。
比如在黑色背景下显示一个黄色的字符A,结果,只显示空心的A,而且轮廓是白色的,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是lvds映射不对。改下VESA或是JEIDA的映射,还有就是单双,8bit或6bit设置。

网友:
把原图跟显示的图都贴上来。

楼主:
左边是通过安卓截屏获取的画面,右边是屏幕实际显示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