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节锂电池放电保护及升压电路问题

楼主(2017-12-26):
单节锂电池放电保护及升压电路问题
现在小型的单节锂电供电的小电器越来越多,供电为USB接口,假如以MP3为例。
锂电池完善的管理应该包含3个部分
1,        充电保护:比如线性充电管理,TP4056等,提供把电池安全的单节锂电充电到4.2V
2,        放电保护:锂电池在放电中,电压不断下降,这部分一般把锂电池欠压保护设置在2.7V,一旦欠压,说明电池亏点,那么停止对外供电,比较通用的ic如DW01A+8205。
3,        升压/稳压:由于电池的电源是浮动的,2.7~3.8V之间,不能直接给MCU用,所以需要升压或稳压。

在这几个基本功能模块搞清楚后,我有2个问题?
1,        放电保护问题:
如果采用放电保护电路,TP4056接出来的锂电池,就直接用,会不会有问题?如下图

如果因为没有放电保护不安全,那么DW01A+8205这个方案虽然经典,但是有点复杂,是否有更方便廉价的IC替代?
2,        升压/稳压:
2.7~3.8V之间,不能直接给MCU,液晶屏用,就需要升/稳压。
升压一般是开关式的,有电感,电能损耗小,可以节省珍贵的电能。
但是升压的问题是,Vout一般为5V,必须要高于Vin(2.7~3.8V)。
假如需要3.3V的Vout该怎么处理呢?
用3.3V的LDO吗?锂电为3.8V时还可以,但是落到2.7V时怎么办呢?难道要先升到5V后在用LDO降下来吗?这样很浪费能源。

网友A:
1. 有个DW06,就是DW01和FS8205的合体

2. 要求不高的场合,就用降压的方式降到3.3V, 电池电压低于3.4~3.5V时就当作没电了。这样虽然单次放电容量少了一点,但是电池寿命还能长一些。
要么就用sepic电路,复杂一点,不过boost ic一般都可以当sepic用
要么把设备的电源电压降低,降到3.0V或者2.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有个DW06,就是DW01和FS8205的合体

2. 要求不高的场合,就用降压的方式降到3.3V, 电池电压低于3.4~3.5 ...

精彩,谢谢

另外电池普遍采用2种形式,
1,18650:便宜,容量大,体积也大,一般不带保护板
2,锂聚合物电池:偏片封装,容量一般,价格贵,很多都带保护(放电)板

这就是为什么TP4056只是充电电路,因为锂聚合物电池一般带放电保护板,所以不用自己在安排放电保护这部分了。

另外,18650和锂聚合物电池,他们的过充和过放等电压是否都一样,TP4056+DW06这样的保护方案是否能够适用于这2种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彩,谢谢

另外电池普遍采用2种形式,

默认都是4.2V充满吧,现在有些是4.3, 4.35V了, 电池上应该会写上的
按4.2V充也没关系,就是损失一点容量。

截止放电电压类似。

网友:
标注一下学习

网友:
1.直接从电池取电,99.9%有问题,必须加电源路径管理电路。
2.标准锂电池,放电到3.5V时,就没有多少剩余电量了。所以绝大多数应用直接LDO降压到3.3V就行。升压的另外算。

网友:
再推荐一个IC, MP2155
单电感buck-boost
http://www.szlcsc.com/product/pd ... 96C67311B688FC3.PDF

这类ic现在有不少, 可以考虑, 不过比一般的buck还是贵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