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嘉立创四层板的最新阻抗结构,常用阻搞设计参数!

楼主(2017-12-26):
错鋘纠正:图片中的2323是2313

楼主:
在调查结束后,将实施新的阻抗结构,原有结构则不用!

网友A:
2层的阻抗结构参数有变动吗?

网友B:
  让工程师自己做阻抗匹配,降低成本,这下PCB行业的阻抗板又要价格掉一截了,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层的阻抗结构参数有变动吗?

2层板不会动的

网友:
期待早日上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让工程师自己做阻抗匹配,降低成本,这下PCB行业的阻抗板又要价格掉一截了,厉害了 ...

本来就应该是板厂公布参数然后layout工程师自己算的。
常规压合不符合就要求板厂使用其他pp片就可以了。

那种无脑交给板厂去调整的都是些渣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应该是板厂公布参数然后layout工程师自己算的。
常规压合不符合就要求板厂使用其他pp片就可以了。

这种结构完美的解决了50欧单端阻抗,及90欧,100欧的差分阻抗,但是对于75欧的则比较困难

网友:
顶一个!记下层压参数。

网友D:
原来的压合pp层好像是0.2mm
以后样板跟小批量都按0.1mm标准?什么时候开始实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的压合pp层好像是0.2mm
以后样板跟小批量都按0.1mm标准?什么时候开始实施? ...

原来是0。2的PP
是的,样板以小批量全部统一,调查没有反对者后面就开始慢慢的进行布署及实施

网友E:
部署之前最好先请懂行的人推敲过,很多指标和计算没有关系。因为你根本不能确认已知参数的对错,一旦开始参照错误的参数,花多少精力下去都是白费。最重要的是重大决策不能错,一旦错了就可能会造成全盘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部署之前最好先请懂行的人推敲过,很多指标和计算没有关系。因为你根本不能确认已知参数的对错,一旦开始参 ...

是的,让大家有问题提出来,然后再布署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来是0。2的PP
是的,样板以小批量全部统一,调查没有反对者后面就开始慢慢的进行布署及实施 ...

改变厚度下单和返单时建议弹框提醒下,原来的可能也有阻抗设计

是不是可以先改厚度,JLC先测试一段时间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变厚度下单和返单时建议弹框提醒下,原来的可能也有阻抗设计

是不是可以先改厚度,JLC先测试一段时间阻 ...

是的,等下发一个阻抗调查给到所有的客户

网友G:
如果阻抗只是计算一下这么简单那就好了,嘉立创最好是能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你的阻抗是可信的,否则你开门做阻抗板只能是玩玩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阻抗只是计算一下这么简单那就好了,嘉立创最好是能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你的阻抗是可信的,否则你开门做 ...

要做阻抗测试条,买仪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阻抗只是计算一下这么简单那就好了,嘉立创最好是能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你的阻抗是可信的,否则你开门做 ...

我们会保障据依此层压结构的测试条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如果阻抗只是计算一下这么简单那就好了,嘉立创最好是能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你的阻抗是可信的,否则你开门做 ...

我觉得这种操作模式完全可行。
生产材料确定下来,然后试产一下看看
误差在+-10%都是能接受的。
最终公布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会保障据依此层压结构的测试条

来料参数稳定,生产工艺精度稳定(腐蚀精度&层压精度),这两个稳定了才好做阻抗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种操作模式完全可行。
生产材料确定下来,然后试产一下看看
误差在+-10%都是能接受的。

淘宝(包括嘉立创)几乎所有板厂都能提供叠层参数,介电常数,为什么大部分板厂都直接拒绝做阻抗板?是因为他们不会用si900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淘宝(包括嘉立创)几乎所有板厂都能提供叠层参数,介电常数,为什么大部分板厂都直接拒绝做阻抗板?是因 ...

现在板厂做阻抗都是板厂调整,一个板一种层压结构,导致了阻抗的复杂性,像我们砚在这个模式缺点不能包含所有阻抗设计,局限性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淘宝(包括嘉立创)几乎所有板厂都能提供叠层参数,介电常数,为什么大部分板厂都直接拒绝做阻抗板?是因 ...

这里所说的阻抗板,是指板厂给调参数达到阻抗要求。
拒绝做阻抗板,是因为板厂调不了参数,要么不想给你调,要么生产材料不行,或者技术不行,所以直接拒绝做阻抗板。
可能他们的主要的业务就是普通的双层板,简单的四层板。
我目前用的几个,没有哪个说拒绝做阻抗板的。。

除非是对阻抗要求十分苛刻,不然根据板厂提供的参数,做出来的板子阻抗应该没什么问题,除非这个厂子工艺不行。

嘉立创这种,不算是阻抗板,只是给大家设计一个合适的层压参数而已。
我看limeng也没说接专门的阻抗板生产业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淘宝(包括嘉立创)几乎所有板厂都能提供叠层参数,介电常数,为什么大部分板厂都直接拒绝做阻抗板?是因 ...

一:传统的阻抗模式:
  1:客户需要什么阻抗----------2:客户进行LAYOUT布线要求布线----------3“交给电路板工厂进行阻抗设计-------4:电路板工厂根据不同客户的阻抗要求,进行不同的层压结构,你可以认为一个有阻抗要求文件的客户就是一种阻抗结构
这种好处在于:1)你可以随意设计,你要多少帮你设计多少 2)所有的阻抗都能设计
二:称之谓嘉立创阻模式吧:
1: 公布层压结构 (当然这种层压结果要满足常用大多数设计需求)---------2:客户设计的时候按层压结构来计算阻抗---------3:嘉立创加工
这种的最大缺点是:1) 不能满足所有的阻抗, 如0.2PP设计        75欧比较好设计,但是设计50及100欧则不好设计, 现在调整为0.1PP则设计50及100的比较好设计  2)好处在于:所有的工厂就一个层压结构,反而单一,稳定,好于管控及生产  3)还有一个不利点:就是为了满足这部分阻搞客的要求,原材料成本统一增加了,因为3313的PP只有0。1  mm,则成本比0.2mm的PP更贵,内层也得加厚,增加了20元/平方米左右的成本

三:嘉立创阻抗模式保证阻抗,只要保证层压结构及线宽线隙的精度,因为嘉立创现在能做3.5mil线宽线隙,精度足够,台湾活全高精度的压机,层压精度有保证,而淘宝上则不然,80%是中间贸易商,不可能有不变的层压结构,原来嘉立创不支持高精度多层板,也懒得支持这一块!

网友:
为了验证嘉立创的计划切实可行,先来一批小白鼠,免单做1000款

网友:
50欧单端阻抗,及90欧,100欧的差分这些是目前最常用的,其他的75欧姆用的比较少,需要更特殊的阻抗客户一般都会指定工厂了。

网友H:
嘉立创如何保证做出来的板阻抗一定在±10%以内,会在板上做阻抗条,然后抽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嘉立创如何保证做出来的板阻抗一定在±10%以内,会在板上做阻抗条,然后抽测吗 ...

基于此结构会做阻抗条测试,

网友(2018-07-15):
这贴应该置顶 找参数方便些

网友(2020-12-09):
有个问题,我使用外部天线,还需要特别关注板子上的阻抗吗?
另外说的50欧单端阻抗线宽是5mil,那和长度没有关系吗?
不是很明白~~

网友:
很简洁,很实用

网友(2021-09-28):
90ohm差分阻抗和共面差分阻抗什么区别?
用公众号阻抗神器计算90ohm ,线距6mil,四层差分1.6mm厚,外层,计算出结果是线宽5.55mil,以哪个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应该是板厂公布参数然后layout工程师自己算的。
常规压合不符合就要求板厂使用其他pp片就可以了。

不是板厂不让你算,而是如果你算好了,板厂板材可选的范围就小,他跟你算是根据板厂现有板材来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调查结束后,将实施新的阻抗结构,原有结构则不用!

没有间距0.2的吗?喜欢用0.2的,这样走线粗些,插损小,线太细,和阻容连接阻抗不连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