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问一下南北两极GPS覆盖情况如何,就是正常GPS能定位不

楼主(2017-12-26):
如题
实际情况是啥样的呢,更或者有谁实际去过使用过

网友:
理论上是ok的,gps卫星轨道覆盖整个天球

网友:
没问题,他们去南极的时候照片依然有GPS信息

网友:
在北极的话,俄罗斯的glonass在设计时考虑对高纬度覆盖较好。GPS也应该也有信号

楼主:
ok,多谢上面几位,待更多确认信息

网友A:
理论上是无死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无死角的。

多谢大师

网友:
我看纪录片他们去考察的人都是用的GPS辨别方向

楼主:
其实正好前两天有人问两级的航空器现代导航,说是没有信号,我也不敢确定轻易回复所以这里问一下实际情况

网友:
在gps之前,美国最早的卫星导航系统就是要经过两极的钱。

网友B:
记得去多伦多的时候google导航在有个区域老是误定位到隔壁条大路了,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去多伦多的时候google导航在有个区域老是误定位到隔壁条大路了,不知道是啥原因 ...

周围有保密单位,或者军事基地

网友C:
你的飞行器要跨北极去北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飞行器要跨北极去北美吗?

是啊,他们在南极飞,我可不去,就担心设备能不能正常定位工作

网友D:
信号不是问题。

问题是低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号不是问题。

问题是低温

我就是做这个的,温度不是讨论之列啦
只担心信号覆盖